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七 ) DAC

楼主:
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七 ) DAC

一、LPC15xx  DAC特点:

      12-bit 数模转换
      支持DMA
      内部定时器 或 扩展管脚触发

二、DAC时钟
从system clock中获取DAC工作时钟,不用可以禁用。

三、硬件要求
DAC模拟电源VDDA(PIN_20),VSSA。
DAC基准电压:VREFP_DAC_VDDCMP(PIN_18),VREFN

注意:ADC和DAC的VREFN是一起的!
而DAC的基准电压输入,和ADC的基准电压输入是不同的哦!

四、DAC工作
  DAC使能里时钟,管脚输出分配后,只要设置好触发源,和输出VALUE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输出还要看是否开启双缓冲的功能,如果没有开启双缓冲功能的话,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五、例程代码
//初始化DAC需要的管脚P0_12
static void Init_DAC_PinMux(void)
{
#if defined(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 Disables pullups/pulldowns and disable digital mode */
        //设置I/O控制引脚复用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12,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ADMODE_EN));//不添加引脚功能,启用模拟输入功能(仅模拟引脚)

        /* Assign DAC_OUT to P0.12 via SWM (fixed pin) */
        //使能在开关矩阵固定功能引脚
        Chip_SWM_EnableFixedPin(SWM_FIXED_DAC_OUT);
#else
        /* Configure your own ACMP pin muxing here if needed */
#warning "No DAC Out pin muxing defined"
#endif
}

//初始化配置DAC
void Init_DAC(void)
{
        /* 初始化DAC */
        Chip_DAC_Init(LPC_DAC);
        /* 设置板子特定 DAC 管脚复用 */
        Init_DAC_PinMux();
        /* Initialize DAC input to 0 */
        dac_input = 0;
        /* Set up DAC internal timer to trigger interrupts every 0.5ms/2KHz */
        Chip_DAC_SetReqInterval(LPC_DAC, 2000);        //设置中断/DMA定时器触发周期中断重载值
        Chip_DAC_EnableIntTimer(LPC_DAC);                                //启动内部定时器,CNTVAL应在使能定时器之前被加载
        /* 使能DAC双缓冲 */
        Chip_DAC_EnableDoubleBuffer(LPC_DAC);
        /* 设置触发源为内部定时器 */
        Chip_DAC_SetTrgSrcInternal(LPC_DAC);
        /*  DAC  输出0电压 */
        Chip_DAC_UpdateValue(LPC_DAC, dac_input);
        /* 使能 DAC 中断 */
        NVIC_EnableIRQ(DAC_IRQ);
}

//中断函数更新输出值
void DAC_IRQHandler(void)
{
        //获取中断/DMA超时状态
        if (Chip_DAC_GetIntStatus(LPC_DAC))
        {
                /* 更新输入 DAC 值*/
                dac_input += DAC_IN_UPDATE;
                /*  最大输入 DAC 界限检查*/
                if (dac_input > 4095) {
                        /* 循环DAC值 */
                        dac_input = 0;
                }
                /* 更新 DAC 值寄存器将清除中断 */
                Chip_DAC_UpdateValue(LPC_DAC, dac_inp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