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楼主:
请问下,玩勒一年的单片机,软件是有所了解了,但硬件完全不会,该如何改正下·······················

网友A:
自己DIY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从买器件开始到焊接,,调试,,再些程序,增加硬件,比如Ad转换,继电器等

网友:
最好先熟悉板子上的各个模块的编程及原理,不断地调试程序,然后diy焊接最小系统板,然后将其它模块挂接上去,调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从买器件开始到焊接,,调试,,再些程序,增加硬件,比如Ad转换,继电器等

噢噢,哪些最小系统,LED灯?请问下  32路的LED灯 如果不一个个正极接220的电阻 ,直接把正极 全连在一起再接一个220的电阻去5V有问题吗?

网友:
单片机最小系统最起码有晶体电路,复位电路,再弄个LED或者8个灯编写几个小程序,让单片机运行起来吧,

网友:
LED灯不管怎么连,LED灯的工作电流5-20mA, 一个灯接220欧电流有点大。
把32个灯并联再接220欧电阻,还是32路么,32个灯的电流都走限流电阻,限流电阻的功率要很大,,不可取

建议恶补一下LED灯工作电流和串并连接和限流电阻等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