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板子上U3,C27和下面变压器包围的区域的发热问题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变频器板子上U3,C27和下面变压器包围的区域发热厉害,上面没有铜皮之类的,背面只有三根U,V,W三相输出线,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无非是这几个元器件发热。
原因可太难说了,谁能知道你这几个元器件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这几个元器件发热。
原因可太难说了,谁能知道你这几个元器件工作状态?

这个电容和U37815都很烫,大概60~70度,他们中间区域部分最烫,有没有可能是U3和C27、C28没有起到去耦作用?

网友B:
有源器件发热很正常,只需判断发热量是否在设计准许的范围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源器件发热很正常,只需判断发热量是否在设计准许的范围内即可。

这个电容和U37815都很烫,大概60~70度,他们中间区域部分最烫

网友C:
把这部分的原理图贴出来咯,要不然仅凭只言片语,谁能说出原因呢。

网友D:
前面输入的什么电源?如果是前面的是开关电源,用的普通的电容,并且这两个电容还没起到去耦作用,电容发热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部分的原理图贴出来咯,要不然仅凭只言片语,谁能说出原因呢。

这个可以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面输入的什么电源?如果是前面的是开关电源,用的普通的电容,并且这两个电容还没起到去耦作用,电容发热 ...

开关电源啊,没加小电容,是因为这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啊,没加小电容,是因为这个么

大电容最好并上小电容,布线也不太合理,把芯片放到电容中间,分开输入输出,这样我觉得会好点。

网友:
   如果是铝电解电容的话,发热也正常

网友:
你的7815输入电压多大?输出电流又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和U37815都很烫,大概60~70度,他们中间区域部分最烫

电容不是发热而是因热传导升温。IC发热是一定的,至于你现在的设计是否正常,查手册确定,也可以根据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来判断,跟同类产品比也行。

网友:
“这个电容和U37815都很烫,大概60~70度,他们中间区域部分最烫”
1、“U37815”这种书写方式,很容易造成误解,至少写成“U3  7815”,或者“U3-7815”,或者“U3(7815)"。
2、电解电容可能发热。电解电容发热是因为流过其中的交流电流过大。7815也可能发热,7815发热是因为流过其中的电流(近似7815输出电流)和7815压降之积(这个乘积近似是7815发热功率)。
3、有了原理图还不够,还需要知道各元器件工作状态,例如流过电解电容的交流电流(或者纹波电压大小以及频率),更何况没有原理图只有电路板图的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