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布线之后某些模块并没有占资源问题

楼主:
求大神指导啊,编译综合不报错,但是我看了这几个模块并没有占资源,signaltap观察这几个模块部工作的,为什么呀?怎样能让这几个模块正常布局布线呢?跪谢啦!

这几个模块一点资源都没占用

这几个模块一点资源都没占用

网友A:
这些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并未实际连接;所以编译器任务这些模块在实际中是不使用的,就优化掉了,也即电路实际并未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并未实际连接;所以编译器任务这些模块在实际中是不使用的,就优化掉了,也即电路实际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可不可以设置他们不被优化掉,因为那些模块是根据条件来选择使用过不使用的。我的工程中的PLL也有这样的问题,PLL输出的时钟是选择使用的,一次只能用一个输出,但quartus布局布线只布一个时钟,程序内改变参数我就要换另一个时钟的,但是quartus并没有布线啊。有没有办法让quartus不优化掉暂时不用的信号?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可不可以设置他们不被优化掉,因为那些模块是根据条件来选择使用 ...

如果是使用了mux架构,编译器应该是不会优化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