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积分法测电阻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积分法测电阻的一些问题。。。

设定的电阻测量范围为:100——500K
精度要求不高,小于10%就可以了。

我的问题是:1.是否要分档测量?
                     2.如果要分档,应该怎么取基准电阻大小和积分电容大小?
Ps:先在此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积分法测电阻

积分法测电阻

网友:
测量过程示意图

网友A:
积分法测电阻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测量范围窄,测量精度低,受温度影响大,非线性。

把待测电阻和基准电阻串联,测分压比就可以了,这样还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积分法测电阻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测量范围窄,测量精度低,受温度影响大,非线性。

把待测电阻和基准电阻 ...

哦,这样子啊。我是在lunchpad实验书上看到的,在这方面不是很清楚,多谢指教

分压的话,用ADC采集电压吧。那么分档方面应该怎么做呢?大概取多大的分压电阻?不好意思哈,麻烦你啦

网友A:
与被测阻值同量级最好。

网友B:
测量电阻的方法挺多,不过想测量范围宽精度高的,稳定性还不错的,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阻的方法挺多,不过想测量范围宽精度高的,稳定性还不错的,还是挺麻烦的

是的呀,但是没实践过,感觉很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被测阻值同量级最好。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呀,但是没实践过,感觉很懵

公司里的产品上也有需要测量电阻,可是一直没想到合适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里的产品上也有需要测量电阻,可是一直没想到合适的方法

据说用这种方法测可能准一点吧,不知道你们试过没有哦?

VFC32测电阻

VFC32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