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0编译一遍需要很长时间

楼主(2014-08-13):
win7.0编译一遍需要很长时间
买了一块开发板,上面的系统不能满足要求,所以需要简单更改开发板上的系统镜像,刚学会了在vs2008中通过更改catalog items添加或删除系统模块。但发现更改catalog items后,不论是用Build Solution或者Rebuild Solution,编译一遍都需要很长时间(超过10分钟),机子配置一般,但也不应该需要这么长时间吧,好像都是把系统全部编译了一遍。
请教更改catalog items后需要怎样编译才能加快编译速度?
WindowCE

网友A(2016-01-25):
10份钟还好吧,我在老一点的电脑上,build要30分钟都有过
,一般都是第一次build project时时间第一点,开发驱动时,只需要编译对应的驱动分支就OK了,这个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