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方案赛+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
滤波器,顾名思义,是对波进行过滤的器件。
先来介绍滤波器的基本参数,这将在设计的时候使用到
有3个响应类型
巴特沃斯响应(最平坦响应):巴特沃斯响应能够最大化滤波器的通带平坦度。该响应非常平坦,接近DC信号,然后慢慢衰减至截止频率点为-3dB,最终逼近-20ndB/decade的衰减率,其中n为滤波器的阶数。巴特沃斯滤波器特别适用于低频应用,其对于维护增益的平坦性来说非常重要。
贝塞尔响应:除了会改变依赖于频率的输入信号的幅度外,滤波器还会为其引入了一个延迟。延迟使得基于频率的相移产生非正弦信号失真。就像巴特沃斯响应利用通带最大化了幅度的平坦度一样,贝塞尔响应最小化了通带的相位非线性。
切贝雪夫响应:在一些应用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滤波器截断不必要信号的速度。如果你可以接受通带具有一些纹波,就可以得到比巴特沃斯滤波器更快速的衰减。
主要参数

webench可以设置下面许多参数,也可以在设计好后通过仿真观察相关的参数
中心频率(Center Frequency):滤波器通带的频率f0,一般取f0=(f1+f2)/2,f1、f2为带通或带阻滤波器左、右相对下降1dB或3dB边频点。
截止频率(Cutoff Frequency):指低通滤波器的通带右边频点及高通滤波器的通带左边频点。通常以1dB或3dB相对损耗点来标准定义。
通带带宽(BWxdB):指需要通过的频谱宽度,BWxdB=(f2-f1)。
插入损耗(Insertion Loss):由于滤波器的引入对电路中原有信号带来的衰耗,以中心或截止频率处损耗表征,如要求全带内插损需强调。
纹波(Ripple):指1dB或3dB带宽(截止频率)范围内,插损随频率在损耗均值曲线基础上波动的峰-峰值。
带内波动(Passband Riplpe):通带内插入损耗随频率的变化量。1dB带宽内的带内波动是1dB。
阻带抑制度:衡量滤波器选择性能好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说明对带外干扰信号抑制的越好。
延迟(Td):指信号通过滤波器所需要的时间,数值上为传输相位函数对角频率的导数,即Td=df/dv。
带内相位线性度:该指标表征滤波器对通带内传输信号引入的相位失真大小。按线性相位响应函数设计的滤波器具有良好的相位线性度。
阻尼系数:表征滤波器对角频率为w0信号的作用,是滤波器中表示能量衰耗的一项指标。阻尼系数的倒数称为品质因数。
灵敏度:滤波电路由许多元件构成,每个元件参数值的变化都会影响滤波器的性能。滤波器某一性能指标y对某一元件参数x变化的灵敏度记作Sxy,定义为:Sxy=(dy/y)/(dx/x)。灵敏度越小,标志着电路容错能力越强,稳定性也越高。
群时延函数:当滤波器幅频特性满足设计要求时,为保证输出信号失真度不超过允许范围,对其相频特性也应提出一定要求。在滤波器设计中,常用群时延评价信号经滤波后相位失真程度。
本文将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
设计过程
1 进入webench设计中心选择滤波器设计

2 选择滤波器类型:低通
设置截止频率:1000Hz
设置阻带衰减:45dB
设置阻带频率:3000Hz
电压选择12v

通带纹波0.2dB
群时延选择默认值,阶跃响应特性也选择默认值
这些参数设置好后点击开始设计

3 页面上显示了符合您要求的滤波器响应解决方案,这些参数共生成4个方案,这里选择切比雪夫滤波器
可以通过性能曲线图比较各解决方案的增益、相位、群时延和阶跃响应性能。
左上角的按钮可以选择成本、阻带衰减最好的脉冲响应进行优先选择,这里选择阻带衰减最好,单击并移动滑块,可以缩小显示的滤波器响应选项的范围。
右上角显示出各种参数进行调节:滤波等级,最大品质因数,衰减,通带纹波,群时延,阶跃响应(可以调节的参数真多)
advance charting用三维图显示出了设计方案,可以选择使用上面的参数来显示以不同参数为坐标的三维图,可以非常方便地观察到各个方案的各个参数对应的性能的优劣
综合考虑,选择0.2dbchebyshev方案。点击select生成工程。

4 进入到配置滤波器拓补结构页面,该滤波器分为三级Sallen Key 滤波器,每一级下面都显示出bom,可以选择相应的器件
三级都选择TI的OPA177GP器件

5 左侧可以选择滤波器的类型,另外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同事

5 5 仿真结果图,可以非常方便地添加对应的仿真,下图显示了三级滤波器的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的波特图
可以看到最后一级在1000hz以内的幅频响应都是非常的平坦(在1000hz看以看出有波动),在大于1000hz时幅频响应急剧下降,符合切比雪夫的特点,在3000hz幅频响应已经下降到-45dB,达到了设计要求
这些仿真图也可以和其它方案进行比较
也可以点击waveform control设置观察点,选择marker观察响应点的数值,非常方便

6 最后选择打印,pdf格式输出了原理图,BOM清单(包括元器件和价格),你可以申请样片或都买ti及其它的芯片制作自己的滤波器
总结:即使是一个新手,也可以使用webench可以非常快速便捷地设计一个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