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级联的时候带宽和增益咋分配呢

楼主(2014-08-13):
放大器级联的时候带宽和增益咋分配呢
请问一下那个放大器级联的时候带宽和增益咋分配呢?增益带宽积=带宽X增益,那每一级放大倍数是不是互相影响呢
带宽
影响

网友:
总增益等于第一级增益乘第二级增益(非直接耦合还要考虑耦合可能带来的衰减)。这里增益指电压放大倍数或者电流放大倍数。
每一级的带宽都必须大于总带宽。考虑简单情况:两级放大倍数相同,带宽也相同。注意到带宽指增益下降3分贝的频率,那么两级放大之后在该频率上要下降6分贝。显然两级带宽都要增加一些,才能够保证在该频率上下降3分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