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出现错误信息

楼主:
这个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又不可以,不可以的时候出现下面对话框:

点击确定后出现:

然后就失败,过来一会再下载,就可以了,然后再过一会,就会再次出现这个信息,这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我的这个JTAG电路的2,4脚都接了3.3V,我看有些电路只接了2,没有接4,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不一定有影响,不过一般接一个,一个是电压输出,一个是电压输入,你这样接就把仿真器的电源输出强制拉到你电路板的电压了

网友:
说实话,430的仿真器真心不好用,JLINK之类的就好用多了,问题也少,430仿真器经常出问题。最近半年都买了3个仿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