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STM32,大神们有何建议

楼主:
推荐点资料和板子,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想入门STM32F103即可。板子淘宝上有很多啊,100以内就能买了。没太高要求的买个二手也行。

网友:
买块板子,看资料,做实验。板子买个最小系统就行了,要求不高的话F103的50以内就可以买到,资料的话搜正点原子。

网友:
淘宝网上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