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非隔离请教

楼主:
用3842做非隔离的DCDC,输入电压DC20V-75V,输出DC12V,2A
请问一下,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图中红圈的元件选择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或都有什么别的方案也可以提一下。主要是要控制成本。
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的三极管耐压不一定够
可用达林顿管一试

网友A:
此方案绝不可能工作。功率管连电流通路都没有。
既然非隔离,要光耦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方案绝不可能工作。功率管连电流通路都没有。
既然非隔离,要光耦干什么?

看清楚,浮地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功率管导通时漏极接12V输出地,输入的72V减去输出的12V施加在电感L1上;功率管关断时12V输出地经续流二极管接输入的72V正端。
但这样工作,输出的12V对输入的72V是“上下跳动”的,功率管导通时输出的12V接近于输入的72V负端,功率管关断时输出的12V接近于输入的72V正端,“上下跳动”的频率就是开关频率。不但输出的12V是如此,由12V供电的所有用电设备均如此“上下跳动”。
如果输入72V电源对大地电位稳定(存在较大电容),那么12V供电的所有设备对大地存在接近72V的交流(频率为开关频率)的共模电压。
如果输出12V供电的设备对大地电位稳定(存在较大电容),那么72V电源对大地存在接近72V的交流(频率为开关频率)的共模电压。
这种共模电压是否能接受?这种共模电压通过分布电容带来的电流是否能接受?

注意很多由交流220V整流供电的UC3842反激变换器,其直流输出端到220V进线有一个电容(安规电容),此电容目的就是避免直流输出对大地的高频共模电压。

如果将电感L1改成有初级次级的变压器形式,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反激电路。将次级整流滤波输出部分的负端接到输入72V的负端,就可以不必使用光耦。不但不必使用光耦,还不必使用TL431,完全可以利用UC3842芯片自带的基准电压。而电感L1改成变压器形式,其成本的增加小于光耦和TL431的成本。
电感L1改成变压器形式,红圈里面的两支三极管可以省掉,参照UC3842标准启动电路,一支电阻就够了。启动后可以由输出的12V供电。
如果采用电感改成变压器方案,建议使用UC3843或UC3845。由于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较大,需要仔细考虑电流连续与断续工作状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