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08-13):
新手求教
如何用MSP430g2553.h采集外路上的信号在电脑上显示啊?拜托了。具体点有程序参考更好。

网友A:
最简单的就用串口

网友B:
简单的一种方法是找块USB转串口的板子(转接线),MCU通过串口发到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里显示。你至少需要ADC采样程序和串口程序,这种程序TI官网可以下到相应MCU系列的例程包,改改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