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vaWare_C_Series-1.1固件库的问题

楼主:
本人是新手,这是我安装的固件库,我用的芯片是TI的TM4C1231H6PMI,请问一下如果我要使用库函数,是在哪个文件夹中?另外每个文件夹中是些什么内容,可否简单介绍下?谢谢!

TivaWare_C_Series-1.1固件库

TivaWare_C_Series-1.1固件库

网友A:
inc  utils usblib drivelib 几个里面好像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  utils usblib drivelib 几个里面好像都有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是否TM4C系列的芯片所用的库函数都是在这些文件夹里面找(用到哪个就把相应文件夹里相应的h文件include进去就可以了)。另外想请加一下群里是否有详述每个文件夹中包含内容的资料,谢谢。

网友B:
driverlib里面都是芯片的诸如uart,i2c等的库函数,sensorlib是一些传感器芯片诸如mpu6050等的函数库。有些头文件像pin_map.h就包含了不同tm4c芯片的管脚配置,需要在工程里预定义一下芯片型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iverlib里面都是芯片的诸如uart,i2c等的库函数,sensorlib是一些传感器芯片诸如mpu6050等的函数库。有些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