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TI杯推荐芯片ADS1118驱动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4-08-14):
关于TI杯推荐芯片ADS1118驱动程序的疑问
ADS1118
是上电之后,先选中芯片,将CS拉低,直接送配置字,然后拉高CS。再就是直接读数据?
SPI_CS_Low(); //拉低CS
SPI_Write_byte(0x85);
SPI_Write_byte(0x83);
SPI_CS_High(); //拉高CS
SPI_CS_Low();
Data_H=SPI_Rec_byte(); //读高字节
Data_L=SPI_Rec_byte();// 读低字节
SPI_CS_High();
Data|=Data_H;
Data=Data<<8;
Data|=Data_L;可以不?
还有,
ADS1118
默认上电状态,是低功耗模式,那么怎么启动转换呢?还有,是上电后立马就可以对
ADS1118
写配置字吗,而且只要写入就一定是写到控制寄存器吗?在读数据前有没有什么标志?
程序

网友A:
“
ADS1118
是上电之后,先选中芯片,将CS拉低,直接送配置字,然后拉高CS。再就是直接读数据?”
上电之后,先选中芯片,将CS拉低,直接配置Config Register,然后拉高CS。能否读取数据根据你的mode配置。若是配置为single-shot mode,且SS位在配置时已设置为1,则转换已开始,拉低CS,通过读取DRDY引脚判断转换是否完成。转换完成后可以读取数据
若配置为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则可以直接通过读取DRDY引脚判断转换是否完成。转换完成后可以读取数据

网友A:
“SPI_CS_Low(); //拉低CS SPI_Write_byte(0x85); SPI_Write_byte(0x83); SPI_CS_High(); //拉高CS SPI_CS_Low(); Data_H=SPI_Rec_byte(); //读高字节 Data_L=SPI_Rec_byte();// 读低字节 SPI_CS_High(); Data|=Data_H; Data=Data<<8; Data|=Data_L;可以不?”
不行。首先,SPI_CS_High(); //拉高CS SPI_CS_Low();中间最好加一个短的延时;
然后,Data_H=SPI_Rec_byte(); //读高字节 Data_L=SPI_Rec_byte();// 读低字节
在这之前需要判断DRDY是否有效。

网友A:
“
ADS1118
默认上电状态,是低功耗模式,那么怎么启动转换呢?”
设置Config Register的SS bit为1后自动开启一次单次转换。低功耗的意思在这里就是单次转换。

网友A:
“是上电后立马就可以对
ADS1118
写配置字吗,而且只要写入就一定是写到控制寄存器吗?在读数据前有没有什么标志?”
上电后就可以对其写配置字。写入的是配置寄存器Config Register,应该就是你说的控制寄存器。数据转换完成会有标志,即DOUT/DRDY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