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omapl138用UPP接受FPGA采样数据,本人新手,请大神们给 ...

楼主(2014-08-14):
omapl138用UPP接受FPGA采样数据,本人新手,请大神们给指点指点啊!
程序如下,用的BSL库,每次重写了DMA描述寄存器,为什么只能收到第一包数据
#include
#include "types.h"
#include "evmomapl138lin.h"
#include "evmomapl138_uPP.h"
#include "evmomapl138_i2c.h"
#include "evmomapl138_timer.h"
#include "evmomapl138_i2c_gpio.h"
#include "evmomapl138_gpio.h"
#include "evmomapl138_emac.h"
#include "uartStd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psc.h"
#include "hw_psc_OMAPL138.h"
#include "soc_OMAPL138.h"
#include "interrupt.h"
/*
* hello.c
*/
//uint16_t recBuf[1539] = {0};
#pragma DATA_SECTION(FPGA_ADC_DATA,".FPGA_ADC_upp");
volatile uint16_t FPGA_ADC_DATA[5][1600] = {0};
#pragma DATA_ALIGN(FPGA_ADC_DATA, 8);
//配置uPP
void uPP_config(void);
//设置中断
//static void SetupINTCInt(void);
void send_GDB_HEX ();
void main(void)
{
#if NO_GEL
EVMOMAPL138_init();
EVMOMAPL138_initRAM();
#endif
uint16_t count = 0;
UPXS2_t * UPIS2r = (UPXS2_t *)&(UPP->UPIS2);//DMA I通道状态
//UPXS2_t * UPQS2r = (UPXS2_t *)&(UPP->UPQS2);//DMA Q通道状态
// UPISR_t * UPISR = (UPISR_t *)&(UPP->UPISR);//Up中断原始状态寄存器 1 EOLI线条结束标志、 EOWI窗口结束标志
//UARTStdioInit();
//SetupINTCInt();
USTIMER_init();
uPP_config();
for(count=0;count<5;count++)
{
printf("\t\n count=%d\t\n",count);
UPP->UPID0 = (uint32_t)FPGA_ADC_DATA[count];//add next DMA transfer
UPP->UPID1 = 0x00010C06; //1 lines 3078 bytes per line
UPP->UPID2 = 0x00000C06; //no offset between lines
while(UPIS2r->bits.PEND == 1){};
}
USTIMER_delay(2000000);
printf("\t\n Reach the end of window \t\n");
while(1);
}
void uPP_config()
{
upp_config_t config;
//UPCTL
config.UPCTL.value=0;
//config.UPCTL.bits.IWB = 1; //16 bit interface
//config.UPCTL.bits.DPWB = 2; //10 bit data
//config.UPCTL.bits.DPFA = 0; //对齐方式
config.UPCTL.bits.DPWA = 0; //位宽
config.UPCTL.bits.IWA = 1; //0 8bit 1 16bit
config.UPCTL.bits.DRA = 0; //通道A数据率 0 单 1双
config.UPCTL.bits.SDRTXIL = 0; //单数据率下的DMA乒乓模式 1 只有A通道乒乓
config.UPCTL.bits.DDRDEMUX = 0;
config.UPCTL.bits.CHN = 0; //1 dual channel mode 0 signal channel mode
config.UPCTL.bits.MODE = 0; //0 all recv, 1 all xmit, 2 a recv b xmit, 3 a xmit b recv
//Channel A ADC, Channel B DAC
//UPICR
config.UPICR.value=0;
config.UPICR.bits.CLKDIVA = 0;//15; //Set DAC sampling freqency at 75/16 Mhz (4.6875MHz)
config.UPICR.bits.STARTA =1;
config.UPICR.bits.ENAA =1;
//config.UPICR.bits.WAITA =1;
//UPIVR
config.UPIVR.value=0;
//config.UPIVR.bits.VALA = 0x1000;
//config.UPIVR.bits.VALB = 0x0000;
//UPTCR
config.UPTCR.value=0; //发送模式数据量门限、DMA触发门限设置all values 0 for 64byte DMA bursts read / write
//UPDLB
config.UPDLB.value=0; //no loopback
//UPIES
config.UPIES.value=0; //dont enable any interrupts
//UPPCR
config.UPPCR.value = 0;
config.UPPCR.bits.EN = 1; //enable uPP
config.UPPCR.bits.RTEMU = 1; //allow emulator use
config.UPPCR.bits.SOFT = 1; //allow emulation
UPP_init(&config);
}
TI DSP ARM

楼主:
一包数据是3078个字节

网友A(2016-05-09):
我的fpga给dsp发upp数据,规律是1,2,1,4,1,6,1,8...。但是到了1,14之后按说接着是1,16,但是没有这样。收到的是1,8208,1,8210,这样连着16个数字之后就又成1,32,1,34了,这样每隔16个数字都会跳变,但是我根本没发大于2048的数据啊。我想请教下这个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