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看看,我在用C2Prog烧写F28335 的时候总是擦除flash A 失败

楼主:
大伙帮忙看看,我在用C2Prog烧写F28335 的时候总是擦除flash A 失败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Connecting with target (autobaud)...  OK.
Bootloading...  OK.
Please wait...
Connecting with target...
-Chip ID: 0xEF
-Chip Rev: 0x01
OK.
Unlocking target...  OK.
Loading...  OK.
Connecting with target...
-Flash API version: 210
OK.
Erasing flash... [A] failed (no response)!

网友A:
看看你电源是不是很稳啊,
有一次我就是电源不稳,就把dsp给锁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电源是不是很稳啊,
有一次我就是电源不稳,就把dsp给锁死了

确实是电源问题,电流不够,谢谢你

网友:
本人正在学用C2PROG 下载程序,想请教一下,如何产生HEX 文件从CCS5

网友:
紧急,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Connecting with target (autobaud)...  OK.
Bootloading...  OK.
Please wait...
Connecting with target...
-Chip ID: 0xBB
-Chip Rev: 0x01
OK.
Unlocking target...  failed (wrong key)!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电源问题,电流不够,谢谢你

哥们,能加你QQ吗?最近也经常遇到28035被锁死的情况,讨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电源问题,电流不够,谢谢你

您好,如何解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