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处理器芯片,如何让一个处理器固定的执行某一段程序,另一个处理器执行其余程序

楼主:
对于多核处理器芯片,比如arm cortex a9 双核的,如何让一个处理器固定的执行某一段程序,而另一个处理器执行其余的程序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什么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什么目的

因为我想把一个处理器专门用来做扫描,反正是有两个处理器,如果是固定的执行,不来回切换,也需要线程控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想把一个处理器专门用来做扫描,反正是有两个处理器,如果是固定的执行,不来回切换,也需要线程控 ...

有人在ADI的双核DSP上弄过linux+裸机的方案

网友:
这两个处理器有资源共用的问题吧,比如内存,比如中断控制器

网友:
搜索linux进程绑定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