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干扰问题

楼主:
通过595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接接触器,接触器加了阻容保护,接触器接通影响旁边的继电器,怎么解决,也试过光电耦合也不行。。怀疑是电源干扰,开接触器的时候,但是单片机不被干扰。

网友:
接触器不可能影响继电器,影响的只会是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或更前级的MCU电路。解决方法是:在接触器、继电器的接点上并联消火花电路。隔离继电器与MCU部分,注意隔离必须是完全没有电气通路,不是简单加个光耦就算隔离。加强MCU电路的抗干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