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一段代码,数据写不进去

楼主:
写计数器只能增长为1,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个数据写不进去,代码如下:
case(wr_cnt)
                                        5'd0: begin
                                                        wr_cnt <= wr_cnt + 5'd1;
                                                        c3_p0_wr_en <= 1'b0;
                                                        c3_p0_wr_data <= 32'd0;
                                                        c3_p0_rd_en <= 1'b0;
                                                        c3_p0_cmd_en <= 1'b0;
                                                        c3_p0_cmd_instr <= 3'd2;
                                                        c3_p0_cmd_bl <=6'b000011;
                                                        c3_p0_cmd_byte_addr <= 30'd5952500;
                                           end
                                        5'd1: begin
                                                        c3_p0_cmd_en <= 1'b1;
                                                        wr_cnt <= wr_cnt + 5'd1;
                                            end
                                        5'd2: begin
                                                        c3_p0_cmd_en <= 1'b0;
                                                        wr_cnt <= wr_cnt + 5'd1;
                                               end
                                        5'd3: begin
                                                   if(~c3_p0_cmd_empty)
                                                        begin
                                                                wr_cnt <= wr_cnt + 5'd1;
                                                        end
                                           end
                                    5'd4: begin
                                                        c3_p0_wr_en <= 1'b1;
                                                        c3_p0_wr_data<= {data1,data1};
                                                        wr_cnt <= wr_cnt + 5'd1;
                                           end
                                        5'd5: begin
                                                        c3_p0_wr_data<={data1,data1};
                                                        wr_cnt <= wr_cnt + 5'd1;
                                        end
                                        5'd6: begin
                                                        if(c3_p0_wr_count == 7'd2)begin  //写入1个数据成功
                                                                led2 <= 1'b0;
                                                                c3_p0_wr_en <=1'b1;
                                                                c3_p0_wr_data<={data1,data1};
                                                                wr_cnt <= wr_cnt + 5'd1;

网友:
我觉得操作时序没有问题,先给控制命令,然后按照写时序往里写数据,不知道为什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