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直流电机疑惑

楼主:
用L298N驱动四轮小车,共有四个直流电机用PWM怎么驱动,,我的理解::两路PWM可以驱动1个直流电机转动,那一共用八路,430最多六路,这样的话就不够了,,,感觉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求指教,

网友A:
把ENA的跳线帽取下后,,ENA接到单片机的PWM输出引脚上,,另外一个是+5V不用管,ENB同理,,,,,,,下面有个L298N使用手册,你可以参考下。。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A:
L298驱动,驱动一个电机需要3个IO口,两个IO控制电机正反转,,另一个IO口输出PWM,调速用,,,所以4个电机只需要4路PWM就行,再加个8个普通IO进行正反转控制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B:
没玩过四驱,为什么需要两路PWM才能驱动一个电机?一路不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四驱,为什么需要两路PWM才能驱动一个电机?一路不可以吗?

比如对于正转,一个端口给高,另一个给低,这就用了两个口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对于正转,一个端口给高,另一个给低,这就用了两个口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哦,不明白,没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不明白,没概念

我也不怎么懂,,刚刚接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怎么懂,,刚刚接触

你是参加比赛,还是自己做着玩的?驱动板自己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参加比赛,还是自己做着玩的?驱动板自己画的吗?

自己做着玩的,L298N这个网上买的,刚开始做,好多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98驱动,驱动一个电机需要3个IO口,两个IO控制电机正反转,,另一个IO口输出PWM,调速用,,,所以4个电 ...

哦哦,这样啊,,那么L298N上的IN1,IN2接两个IO口控制电机1正反转,另一个IO口接L298N什么地方呢,,

网友A:
L298N模块除了引出IN1,IN2,IN3,IN4,还引出了ENA,ENB,,在默认情况下,ENA和ENB都是用跳线帽接到+5V上的,,这表示电机是全速转动的,,要想调速的话,,就把ENA和ENB上的跳线帽取下,然后接到单片机的PWM口,,那就可以调速了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98N模块除了引出IN1,IN2,IN3,IN4,还引出了ENA,ENB,,在默认情况下,ENA和ENB都是用跳线帽接到+5V上 ...

哦哦,,非常感谢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98N模块除了引出IN1,IN2,IN3,IN4,还引出了ENA,ENB,,在默认情况下,ENA和ENB都是用跳线帽接到+5V上 ...

我把ENA的跳线帽取下,然后把两个插孔,一个接到单片机的P2.3(PWM口),一个接地,程序烧进去后,L298N上的指示灯在闪烁(感觉是以PWM的频率在闪烁),但是电机不转。。能否继续指教,想了好久也没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NA的跳线帽取下后,,ENA接到单片机的PWM输出引脚上,,另外一个是+5V不用管,ENB同理,,,,,,,下 ...

谢谢 现在懂了 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