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os管源极下面串一个电容 能否降低mos管的容值

楼主:
在mos管源极下面串一个电容 能否降低mos管的容值

网友A:
降低容值是为什么,是因为寄生电容影响效率么?不过只在高频下明显。你说的方法,理论上应该可以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容值是为什么,是因为寄生电容影响效率么?不过只在高频下明显。你说的方法,理论上应该可以起作用

做个试验试试

网友:
会起点作用,减小寄生电容,但是等效电阻也会增加啊,看你最终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了

网友:
在mos管源极下面串一个电容
电路还能够工作么?

网友:
看是怎么用这个MOS管的,源级直接串电容是为了输入交流信号,那是放大电路
与改变容值没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