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最小系统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画了STM32F407VGT6的最小系统,,然后制作出pcb板,,,焊接上去之后发现不能下载,,,,大家能不能帮忙看看我画得最小系统有没有出错的地方,,,下面是截图:

下面这个文件是整个原理图文档,,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或者谁有STM32F407VGT6的最小系统的正确可用的原理图,,共享一份,,我自己对比查查错。

网友: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来自 3楼

这个是原理图画错了,,实际第19脚是VDD,就是应该接到3.3V上去的

网友:
VSSA也接到3.3V了?

网友:
1. 查电源和地全部PIN是否OK?
2. 仿真器OK?
3. 虚焊?

网友:
亲,这个问题最后问题是出在哪里了呢?最近在做STM32F407,想了解一下

网友:
检查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建议对照原子或者野火的板子查看一下。

网友:
swdio的两个引脚一个是上拉,一个是下拉吧,我也做了块stm32f407vet6的板子,还有几块样板,有需要的加我qq:2120348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