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BBB)使用spi接口oled:基于python

楼主:
上一篇博客介绍了树莓派(raspberry)上使用spi接口的oled屏幕,今天就再把那个屏幕用到beaglebone black(BBB)上面,用它来使beaglebone black有个显示提示功能,可以用来调试等.屏幕还是那个:0.98寸的oled屏幕,ssd1306主控芯片,128*64的分辨率。

个人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并保留原文链接:

http://www.embbnux.com/2014/08/10/beaglebone_black_use_spi_oled_ssd1306/

beaglebone和树莓派一样也有很多gpio口提供给用户,而且更多,资源也很丰富。

开始进入正题吧:

一 首先还是进行连线:

spi oled的接口和之前的一样:

连线:

GND >> Beaglebone black的P9_1管脚也就是GND

VCC >> Beaglebone black的P9_3即VDD_3V3

CS     >> Beaglebone black的P9_17(SPI0_CS0)

DC    >>  Beaglebone black的 P9_15

RST  >>   Beaglebone black的 P9_12

D1(MOSI) >> Beaglebone black的SPI0_D1(P9_18)

D0(SCLK) >> Beaglebone black的SPI0_SCLK(P9_22)

二 在beaglebone black上开启spi接口

电脑用usb线连接上beaglebone black后,电脑上会多出一个磁盘分区:BEAGLEBONE,这个是beaglebone black上emmc上的一个分区,里面的文件就是beaglebone black的配置文件。

在里面最后一行加入下面的语句:

optargs=capemgr.enable_partno=BB-SPIDEV0

重新启动beaglebone black后会在/dev目录下新增下面两个文件: spidev1.0 spidev1.1

对应的是beaglebone black的spi接口

这样就开启了

三 使用python操作oled准备

先是安装相应的库和程序:

我beaglebone black的系统目前是angstrom,如果是ubuntu的看再下面

angstrom:

/usr/bin/ntpdate -b -s -u pool.ntp.org
opkg update
opkg install task-native-sdk
opkg install python-pip python-setuptools
opkg install python-dev
opkg install python-imaging python-smbus
pip install Adafruit_BBIO
opkg install 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Python_SSD1306.git

     如果没出现任何问题,就好了。我在操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具体解决看原文博客:

      http://www.embbnux.com/2014/08/10/beaglebone_black_use_spi_oled_ssd1306/

  ubuntu ,debian的操作如下: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python-dev python-pip
sudo pip install Adafruit_BBIO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imaging python-smbus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Python_SSD1306.git
cd Adafruit_Python_SSD1306
sudo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四 编写python程序测试显示屏

     新建spioled.py,代码过长,只是用来测试的,这里就不复制了,有需要可以到我的博客上看

网友:
看到这里 就想到对Python和Adafruit内部定义的模块的恐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