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最小系统的问题2

楼主:
由于画STM32F407VGT6的最小系统失败,,所以想一步一步测试查明原因。。 关于STM32F407VGT6的最小系统,我想做一个最简单的系统,先也就是能不加晶振就不加或者其他什么的。。
现在有两个问题:
1:stm32f4内部有时钟源,所以是不是不需要外接晶振,也就是32768晶振和8M晶振是不是都不用焊接,单片机也可以工作?
2:找的资料中有一处电路,不明白是什么用,请大家指教。下面的电路中,要接到单片机的VDDA和VREF+引脚,
请问电路中的电感电容有什么作用?去掉这一部分,单片机还能工作么?

网友:
1.  可以;
2.  滤波,可以去掉,一个是模拟电源,一个是模拟参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可以;
2.  滤波,可以去掉,一个是模拟电源,一个是模拟参考电源。

谢谢!

网友:
欢迎关注:JL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