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怎么产生20KH到40KH的任意方波

楼主:
2芯积分
如题!!!!

网友:
随机产生无规律的方波?每次开机都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使用内部DCO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然后用定时器的比较通道产生PWM方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553最多有2个定时器,可以产生6路PWM方波。

网友:
使用定时器产生相应频率的PWM波就行了

网友:
任意方波指的是方波的频率可变吧?我没用过你那款芯片,但定时器原理通用。不断装填新的定时数值就可以了,好好看看手册,C语言编程!

R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