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msp430最小模块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单片机最小模块,用TXD和RXD与其他模块进行通信,但是发现通信有问题,我不知道是通信线路有问题还是我的单片机设计就有问题,请帮我看下单片机本身有没有问题。
怎么检测单片机功能是正常的?我能烧进去程序算不算功能正常?

网友A:
看图没啥问题。只是楼主也太节省了,怎么着也得用个运行指示灯啊。串口通信有问题,先检查线路和端口连接,RX,TX有没有交叉;如果正常,设置串口自发自收模式,看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没啥问题。只是楼主也太节省了,怎么着也得用个运行指示灯啊。串口通信有问题,先检查线路和端口连接, ...

单片机和其他模块通信时,单片机的TXD和RXD与其他模块的TXD,RXD之间需不需要串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和其他模块通信时,单片机的TXD和RXD与其他模块的TXD,RXD之间需不需要串接电阻?

应该不需要吧,一定要串接的话,串接电阻不要太大,220欧姆的差不多了。

网友:
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
  楼主大才,    就是好像抠门了点,你应该把做出来,完整效果来一份。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没啥问题。只是楼主也太节省了,怎么着也得用个运行指示灯啊。串口通信有问题,先检查线路和端口连接, ...

请教一下这个“自收自发”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我发现我的模块发送数据没问题(已经证实),但是好像接收不到数据(单步调试的时候,应该发送指令给GSM模块后,GSM模块会回复"ok",此时我的程序应该进入接收中断程序,但是发现一直进不去接收中断),现在只是停留在猜测阶段,怎么确定它收不到呢?

网友B:
测试了一下发现发送数据没问题,但是接收数据环节好像存在问题,怎么确定接收确实存在问题?(万用表测得TXD和RXD电压为3.3V和3.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自收自发”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我发现我的模块发送数据没问题(已经证实),但是好像接收 ...

自发自收是串口模块本身自带的一个功能,用来测试串口的工作情况的,也叫做回环模式。通常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中的一个位来使能。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可以用这种模式来测试下,看能不能收到自己发送的数据。如果能收到说明串口本身没有问题,重点就检查外围和串口模块连接的电路,以及GSM模块;如果收不到就是串口本身的问题,检查下你的配置了。

网友C:
请问楼主的程序是用仿真器下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程序是用仿真器下载吗?

是的,这个会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一下发现发送数据没问题,但是接收数据环节好像存在问题,怎么确定接收确实存在问题?(万用表测得 ...

加个LED看看接收端是不是有数据过来,如果有的话就看看程序吧,没有的话再检查检查

网友E:
图不全  无法鉴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不全  无法鉴定

还有个3.3V电源,其他没有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会有影响?

没有,我手头有个430芯片,想自己做个小系统。可没有仿真器,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手头有个430芯片,想自己做个小系统。可没有仿真器,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参考BSL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没啥问题。只是楼主也太节省了,怎么着也得用个运行指示灯啊。串口通信有问题,先检查线路和端口连接, ...

请问下这个运行指示灯怎么加,是上电后亮呢还是运行后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运行指示灯怎么加,是上电后亮呢还是运行后亮啊?

应该接到IO口上,用来调试硬件或者用来指示状态,比如你可以用来指示你的串口是否收到数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个LED看看接收端是不是有数据过来,如果有的话就看看程序吧,没有的话再检查检查

我这样加可不可以?我用跳线试了一下,发现闪烁不是很明显,但是有点轻微闪烁,是不是数据收发太快导致频率闪烁太快无法察觉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从板子上一眼就可以知道在收发数据啊?

网友:
用空閒的gpio口驅動led吧, 程序中寫一下當有數據傳送的時候點亮led並延遲250ms(可改成其它)息滅, 有沒有數據在傳送就會很明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