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ATmega88PA单片机,USBtinyISP下载器,请问下载方式是什么?

楼主:
2芯积分
试过了

现在都没能成功下载进单片机,不是不支持USBTINYISP,就是不支持ATmega88pa。求教啊!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或者这个  试试

网友:
试试智峰下载软件
http://web2110575.w218.badudns.cc/channel.asp?id=2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智峰下载软件
http://web2110575.w218.badudns.cc/channel.asp?id=21

试了这个额~找不到我的下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这个额~找不到我的下载器。

这个好像只能用ISP下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这个额~找不到我的下载器。

不搞啦,换个下载器……tinyISP对于这个太非主流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不搞啦,换个下载器……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avrdude。还有就是可以将它改造成stk500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