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地线或者电源线相邻的布线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的电源线和地线应该怎么接啊?相邻两个焊盘之间距离为20mil。

以前这么布的,说不符合规范。

求问大神

未布线

未布线

布线后

布线后

网友A:
你这样确实不符合规范 首先从焊盘扇出所有同网络线径 再进行连接 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确实不符合规范 首先从焊盘扇出所有同网络线径 再进行连接 如图

√get it~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t it~非常感谢~~

当年还在学校  给老师搞东西 伊始我也是如你那样布 老师一顿训斥 你这样布让板厂的小妹妹检查起来多头疼 多纠结

网友:
我都直接放一块铜皮

网友:
同楼上,我遇到这种就直接放一块铜,把这几个引脚都覆盖掉,省时省力

网友:
引出焊盘外连接。

网友:
不能这么弄,焊接的时候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焊接短路等情况,要引到外面来画,或者直接铺个铜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