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DMA 控制显示屏

楼主:
1、我用SPI+DMA方式控制显示屏、发送数据给显示屏、单步调试正常、全速的时候显示少像素。

网友:
void SPI_DMA_Config(void)
{
                /*##-3- Configure the DMA streams ##########################################*/
  /* Configure the DMA handler for Transmission proces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ENR_DMA1EN, ENABLE);
        __DMA1_CLK_ENABLE() ;
        HAL_DMA_DeInit(&hdma_tx);
  hdma_tx.Instance                 = SPI2_TX_DMA_STREAM;
  hdma_tx.Init.Channel             = SPI2_TX_DMA_CHANNEL;    //éèÖÃí¨μà
        hdma_tx.Init.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2_DR_Addr;//&SPI2->DR;
        hdma_tx.Init.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LCDValue[0];

        hdma_tx.Init.BufferSize          = DMA_LEN;                      //128*64
  hdma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éèÖÃ′«êä·½Ïò
  hdma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íaéèμØÖ·Ôöá¿
  hdma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Äú′æμØÖ·Ôöá¿
  hdma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íaéè′«êä¿í′ø
  hdma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Äú′æ′«êä¿í′ø
  hdma_tx.Init.Mode                = DMA_NORMAL;             //′«êä·½ê½
  hdma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PRIORITY_HIGH; DMA_PRIORITY_MEDIUM;//      //ÖD¶Ï·½ê½:¸ß
  hdma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t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t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DMA_MBURST_INC4;
  hdma_t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DMA_PBURST_INC4;
  HAL_DMA_Init(&hdma_tx);
        //
//
//
  HAL_NVIC_SetPriority(SPI2_DMA_TX_IRQn, 15, 15);
  HAL_NVIC_EnableIRQ(SPI2_DMA_TX_IRQn);
        __HAL_DMA_ENABLE_IT(&hdma_tx, DMA_IT_TC);
        SPI_I2S_DMACmd(LCD_SPI,SPI_CR2_TXDMAEN,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4,ENABLE);
}

void Spi_Init(void)
{
        HAL_SPI_MspInit(&Spi_InitStru);

         /*##-1- Configure the SPI peripheral #######################################*/
  /* Set the SPI parameters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Release SPI1 from reset state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 DISABLE);
  Spi_InitStru.Instance               = LCD_SPI;
  Spi_InitStru.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Spi_InitStru.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Spi_InitStru.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Spi_InitStru.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D;
  Spi_InitStru.Init.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tru.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Spi_InitStru.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Ini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D;
  Spi_InitStru.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AL_SPI_Init(&Spi_InitStru);
  //__HAL_SPI_ENABLE_IT(&Spi_InitStru,SPI_CR2_TXDMAEN);
        //SPI_I2S_DMACmd(LCD_SPI,SPI_CR2_TXDMAEN,ENABLE);
        __HAL_SPI_ENABLE(&Spi_InitStru);
        //__HAL_SPI_ENABLE_IT();
        SPI_DMA_Config();
}

uint8_t LCD_SPI_SendData(uint8_t da)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    SPI_I2S_SendData(SPI2,da);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                        ;
//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LCDValue[0]=da;
         hdma_tx.Instance->NDTR =1;
        DMA_Cmd(DMA1_Stream4,ENABLE);
        //LCD_DMATXBuffer(1);
}
uint8_t LCD_SPI_SendString(uint8_t *buf,uint8_t len)
{
//        memcpy(LCDValue,buf,len);
        uint8_t i=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for(i=0;i         {
                LCDValue[i]=*buf++;
        }
        hdma_tx.Instance->NDTR =(uint32_t) len;
        DMA_Cmd(DMA1_Stream4,ENABLE);
        //LCDValue[i++]=0;
        //LCD_DMATXBuffer(len+1);
}
void SPI2_DMA_TX_IRQHandler()
{
  /*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management ***********************************/
  if(__HAL_DMA_GET_FLAG(&hdma_tx, __HAL_DMA_GET_TC_FLAG_INDEX(&hdma_tx)) != RESET)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_tx, DMA_IT_TC) != RESET)
    {
      if(((hdma_tx.Instance->CR) & (uint32_t)(DMA_SxCR_DBM)) != 0)
      {
        /* Clear the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__HAL_DMA_CLEAR_FLAG(&hdma_tx, __HAL_DMA_GET_TC_FLAG_INDEX(&hdma_tx));

        /* Current memory buffer used is Memory 1 */
        if((hdma_tx.Instance->CR & DMA_SxCR_CT) == 0)
        {
          if(hdma_tx.XferM1Cplt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for memory1 */
            hdma_tx.XferM1CpltCallback(&hdma_tx);
          }
        }
        /* Current memory buffer used is Memory 0 */
        else if((hdma_tx.Instance->CR & DMA_SxCR_CT) != 0)
        {
          if(hdma_tx.XferCplt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for memory0 */
            hdma_tx.XferCpltCallback(&hdma_tx);
          }
        }
      }
      /* Dis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if the DMA mode is not CIRCULAR */
      else
      {
        if((hdma_tx.Instance->CR & DMA_SxCR_CIRC) == 0)
        {
          /* Dis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  __HAL_DMA_DISABLE_IT(&hdma_tx, DMA_IT_TC);
        }
        /* Clear the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__HAL_DMA_CLEAR_FLAG(&hdma_tx, __HAL_DMA_GET_TC_FLAG_INDEX(&hdma_tx));

        /* Update error code */
        hdma_tx.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NONE;

        /* Change the DMA state */
        hdma_tx.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_MEM0;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dma_tx);

        if(hdma_tx.XferCplt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
       //   hdma_tx.XferCpltCallback(&hdma_tx);
        }
                                DMA_Cmd(DMA1_Stream4,DISABL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