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SCT_1、寄存器

楼主:
1, CONFIG寄存器中的UNIFY位设置timer作为1个32位还是2个16位计时器。在访问其他寄存器之前设置这个位。

  • UNIFY = 1: Only one register     is used (for operation as one 32-bit counter/timer).
2,REGMODE 寄存器中的REGMODEn位设置每一对Match/Capture寄存器是用做匹配match还是捕获capture。
        REGMODEn= 1: Registers operate as match and reload registers.

寄存器:

CONFIG

UNIFY:0

0:16位计时器,1:32位计时器

CLKMODE:2:1

0:系统时钟,1:预分频系统时钟

2:SCT输入,3:预分频SCT输入

CKSEL:6:3

0:输入0的上升沿,1:输入0的下降沿

2:输入1的上升沿,3:输入1的下降沿

......

E:          7                   F:          7

NORELAOD_L:7

写入 1  当match发生时禁止从reload寄存器 reload,软件可随时读写,16位和32位计时器都有效

NORELOAD_H:8

同上,仅在16位时有效

INSYNC:16:9

产生event之前首先与SCT时钟同步(bit  9 = input 0, bit 10 = input 1,..., bit 16 = input 7,CLKMODE为2,3时无效)

AUTOLIMIT_L  :17

写入1时,在match0寄存器上的匹配事件自动成为一个LIMIT条件,而无需明确定义一个event。软件可随时读写。

AUTOLIMIT_H  :18

同上,16位时无效。

CTRL

CONFIG:UNIFY=1时,只有_L的那些位有效

STOP或HALT状态下可写入所有位,运行时只有STOP或HALT位可写

注:CONFIG:CLKMODE=3时,连续写H或L或两次连续的写之间至少等待12个系统时钟

DOWN_L  :0

写入1向下计数。计数limit达到并且BIDIR=1时硬件设置该位为1。计数到0或者向下计数时limit条件满足时硬件设置该位为0。

STOP_L:1

HALT=0时,设置写入1,计数器停止工作但可响应IO。如果Start寄存器中的事件匹配,该位被清除,计数器恢复工作。

HALT_L  :2

写入1计数器停止响应。当HALT=1时,STOP被清除。若要清除HALT但保持计数器响应,则在一条写入指令中设置HALT和STOP。

一旦HALT被设置,只能通过软件清除。

CLRCTR_L  :3

写入1清0当前计数器。总是读为0。

BIDIR_L  :4

0:计数器向上计数到limit然后清0,

1:计数器向上计数到limit然后向下计数到0或limit条件发生

PRE_L:12:5

SCT时钟预分频因子。计数时钟=SCTClock/(PRE+1)。一旦改变PRE预分频因子,需CLRCTR清0计数器。

DOWN_H:16

STOP_H:17

HALT_H:18

CLRCTR_H  :19

BIDIR_H:20

PRE_H  :28:21

LIMIT

LIMMSK_L:15:0

LIMMSK_H:31:16

事件n用作计数limit事件。计数到limit时,计数器清0(单向计数模式)或者改变计数方向(双向计数模式)。如果计数器达到最大值(0xffff/0xffffffff),即便没有在LIMIT寄存器中设置limit条件,也会在下一个时钟沿上清0计数器或者改变计数方向

L:event 0 = bit 0, event 1 = bit 1, event   15 = bit 15

H:event  0 = bit 16, event 1 = bit 17, event 15 = bit 31

HALT

HALTMSK_L:15:0
  HALTMSK_H :31:16

bit n 写1,事件n发生时设置 CTRL:HALT 对应的位

L:event 0 = bit 0,  event 1 = bit 1, event 15 = bit 15

H:event 0 = bit 16,  event 1 = bit 17, event 15 = bit 31

STOP

STOPMSK_L:15:0

STOPMSK_H:31:16

bit n 写1,事件n发生时设置 CTRL:STOP 对应的位

L:event 0 = bit 0,  event 1 = bit 1, event 15 = bit 15

H:event 0 = bit 16,  event 1 = bit 17, event 15 = bit 31

START

STARTMSK_L:15:0

STARTMSK_H:31:16

bit n 写1,事件n发生时清除 CTRL:STOP 对应的位。(HALT=1时不能产生事件,所以清除HALT位的事情只能由软件写)

L:event 0 = bit 0,  event 1 = bit 1, event 15 = bit 15

H:event 0 = bit 16,  event 1 = bit 17, event 15 = bit 31

DITHER

COUNT

CTR_L:15:0

CTR_H:31:16

软件可随时读,但只能在HALT=1时写。

STATE

STATE_L:4:0

STATE_H:20:16

软件可随时读,但只能在HALT=1时写。事件可配置为在某些状态发生。事件完成以下任务:

• 设置或者清除输出信号

•  设置计数器 limit, stop, 和 start

• 引发中断和DMA请求

• 修改state变量

state值完全由应用控制。如果应用不需要state,这个值就是缺省值0

state变量可对多个周期的计数器以任何需要的操作顺序进行跟踪和控制。state变量逻辑上与SCT配置出的状态机关联。关于state和event的关系参考15.6.26和15.6.27节。

所有EVENT控制寄存器(n个)中的  STATELD/STADEV域为state变量设置所有可能值。state变量在计数周期中的变化反映出状态机的状态变迁。

INPUT

AIN0-7;SIN0-7

读取输入状态

AIN: SCT 时钟采样

SIN: INSYNC 选择后的SCT时钟采样

-

REGMODE

REGMOD_L:15:0

REGMOD_H:31:16

有16对Match/Capture寄存器

作为match功能时有辅助寄存器来重新装载reload计数值,作为capture功能时也有辅助寄存器来最捕获进行控制。

0/1:  match/capture

L:register 0 = bit 0, register 1 = bit  1,..., register 15 = bit 15

H:register 0 = bit 16, register 1 = bit  17,..., register 15 = bit 31

OUTPUT

OUT:9:0

支持10个输出。当HALT=1时写该寄存器可以对输出进行直接控制。任何时刻可以读。

0/1:LOW/HIGH

output 0  = bit 0, output 1 = bit 1,..., output 9 = bit 9

OUTPUTDIRCTRL

SETCLR0:1:0

……

SETCLR9:19:18

在输出n(0-9)上置位或清除。

0x0:任何计数器不发生置位和清除

0x1:当L计数器或unified计数器开始向下计数时 反转置位和清除 状态。

0x2:当H计数器开始向下计数时 反转置位和清除状态。UNIFY=1时不要使用。

RES

O0RES:1:0

……

O9RES  :19:18

OUTn_SET  和 OUTn_CLR 可同时控制输出状态,即使在同一个state中也可以同时发生。本寄存器用来处理这种矛盾状态。某个状态时需要反转输出,可以将OnRES设置为0x3,同时在Set和Clear寄存器中设置event标志位。

0x0   输出不发生改变

0x1   输出置位(或根据SETCLR域的设置进行清除).

0x2   清除输出(或根据SETCLR域的设置进行设置).

0x3   输出反转

DMAREQ0

DMAREQ1

DEV_0:15:0

DRL0:30

DRQ0:31

EVEN

IEN:15:0

在事件n时使能中断。和EVFLAG配合使用。

EVFLAG

FLAG:15:0

记录发生的事件。写 1 清除对应的标志位,如果所有使能中断的标志位都被清0,则消除SCT中断请求。

CONEN

NCEN:9:0

矛盾情况发生时(RES)产生中断

output 0 = bit 0,  output 1 = bit1,..., output 9 = bit 9

CONFLAG

NCFLAG:9:0

BUSERRL:30

BUSERRH:32

MATCH[0:15]

MATCHn_L:15:0

MATCHn_H:31:16

匹配寄存器与计数器比较来产生事件。只能在HALT=1时写,任何时可读。计数到match值时清0或向下计数。

FRACMAT[0:5]

CAP[0:15]

CAPn_L:15:0

CAPn_H:31:16

事件发生时,用于读取捕获的计数值

MATCHREL[0:15]

RELOADn_L  :15:0

RELOADn_H  :31:16

BIDIR=0时,limit  条件发生之后从这里装载MATCH[0:15]寄存器值

BIDIR=1时,则在计数器返回到0时装载。

FRACMATREL[0:5]

CAPCTRL[0:15]

CAPCONn_L

CAPCONn_H

设置哪些事件用来捕获计数器值存入CAPn_LH寄存器

EV[0:15]_STATE

STATEMSKn  :15:0

设置事件在哪些状态下发生,状态在EVn_CTRL中设置。事件n对应的EVn_STATE  中的掩码都为0的话,这个事件就被禁止了。在不需要state但需要event的应用中,这个寄存器写入0x01,state保持缺省0设置。

state位m置位,事件event n(0-15)就在这个状态引发。 (m = state number; state 0 = bit 0, state 1= bit 1,..., state 15  = bit 15)

EV[0:15]_CTRL

MATCHSEL:3:0

选择哪一个Match寄存器的匹配引发该事件。(只有 HEVENT 设置的计数器才会发生match)。

和 state  掩码一起设置事件 n 发生的条件。

HEVENT:4

选择L/H计数器。 UNIFY=1时不要设置这个位。

0:MATCHSEL 选择的 L 状态和 L match寄存器

1:H

事件由匹配事件引发,也可由选择的输入输入信号引发(沿或电平)。BIDR=1时也可在计数换向时引发。

OUTSEL  :5

选择 Input/output

0:选择由IOSEL配置的 input

1:选择由IOSEL配置的 output

每个事件都可以修改STATE值(状态迁移)。

IOSEL:9:6

配置引发该事件的输入或输出信号。如果CKMODE=1x的时候不要选择为input。

如果计数条件满足时配置有多个事件发生,这时状态值的改变只对highest-numbered的那个事件发生作用,而每个事件配置的动作则会全部发生。

IOCOND:11:10

配置引发事件n的IO条件。

0x0   LOW   低电平

0x1   Rise  上升沿

0x2   Fall  下降沿

0x3   HIGH  高电平

COMBMODE:13:12

配置match和IO条件的使用和组合方式

0x0  OR.  match或io条件满足时,事件发生。

0x1   MATCH. 仅当match条件满足。

0x2  IO.  仅当IO条件满足。

0x3  AND.  match和IO条件同时满足。

STATELD:14

配置STATEV修改HEVENT设置的state状态的方式(在该事件是 highest-numbered 事件时发生状态修改)。

0  STATEV  的值被加(add)到STATE里面去。(进位被丢弃)

1   STATEV 的值直接被装进STATE里面去。

STATEV:19:15

状态值或状态增量,由STATELD确定。如果STATELD和STATEV都是0,STATE值不发生变化。

MATCHMEM:20

如果该位置1,COMBMODE设置有match条件参与的话,向上计数时只要大于等于match设置的计数条件都引发该事件,向下计数则为小于等于。

如果该位置0,match事件只有在等于match值的那个时钟周期里发生。

-

DIRECTION:22:21

事件的发生与计数方向的关系。仅在BIDIR=1模式有效。

0x0   计数方向无关。这个事件的发生无关计数方向。

0x1   向上计数。只当向上计数时发生该事件。

0x2   向下计数。只当向下计数时发生该事件。

-

OUT[0:9]_SET

SET:15:0

n位置1,则事件n设置输出n,或者根据 SETCLRn =0x1或0x2的配置进行清除。

event 0  = bit 0, event 1 = bit 1,..., event 15 = bit 15

OUT[0:9]_CLR

CLR:15:0

n位置1,则事件n清除输出n,或者根据 SETCLRn =0x1或0x2的配置进行设置。

event 0  = bit 0, event 1 = bit 1,..., event 15 = bit 15

网友:
这是。。。。。。。。翻译User Manual的节奏?

网友:
对初学者有用,翻译的很明白

网友:
如果使用这个功能,这些翻译内容是不够的,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