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采样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使用TI的24位ADS1232,板子焊好之后调试发现,SCLK和DOUT1引脚的输出频率不在正常范围内,有点后怕啊!
ADS1232  10SPS和80SPS可选速率,子啊使用内部晶振的情况下选择80的速度,示波器查看DOUT1的输出只有43HZ,郁闷了!
再查看SCLK引脚信号,发现相邻的脉冲信号之间存在不等的间距,又郁闷了!
大神可否解答原因何在?程序应该是没问题,会不会是使用了内部晶振产生误差?抑或板子有干扰?再者会不会是AVDD引脚直接接开关电源出来的5V引起的电源干扰???

网友:
DOUT1引脚的输出频率不在正常范围内,有点后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