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SCT_3、28byj步进电机

楼主:
图就不上了,驱动某宝上买的,uln2003a+28bjy,有类似设备的朋友可以试试,没设备的看了痒痒不如不看。控制板就lpcxpresso1549 那,sct out引脚用的sct0 的 out0-3, 配置和原理图上的一样, 具体见 app_setup_pin。占空比和频率的调整只需要改变对应的MATCHREL/MATCH即可。

主函数:使能sct,初始化引脚,lpcopen挺方便,就不折腾寄存器了。
/*
===============================================================================
Name        : pwm.c
Author      : $(author)
Version     :
Copyright   : $(copyright)
Description : main definition
===============================================================================
*/

#if defined (__USE_LPCOPEN)
#if defined(NO_BOARD_LIB)
#include "chip.h"
#else
#include "board.h"
#endif
#endif

#include <cr_section_macros.h>

// TODO: insert other include files here
#include "sct_fsm.h"

// TODO: insert other definitions and declarations here
#define SCT_PWM                    LPC_SCT0 /* Use SCT0 for PWM */
#define SCT_PWM_RATE                   1000000        /* PWM frequency 1MHz */

/* Setup board specific pin muxing */
static void app_setup_pin(void)
{
        /* Enable SWM clock before altering SWM */
        Chip_SWM_EnableFixedPin(SWM_FIXED_SCT0_OUT3);

        Chip_Clock_EnablePeriphClock(SYSCTL_CLOCK_SWM);
        /* Connect SCT output 1 to PIO0_29 */
        Chip_SWM_MovablePinAssign(SWM_SCT0_OUT0_O, 6);
        Chip_SWM_MovablePinAssign(SWM_SCT0_OUT1_O, 29);
        Chip_SWM_MovablePinAssign(SWM_SCT0_OUT2_O, 26);
        Chip_Clock_DisablePeriphClock(SYSCTL_CLOCK_SWM);

}

int main(void) {

#if defined (__USE_LPCOPEN)
#if !defined(NO_BOARD_LIB)
    // Read clock settings and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up and initialize all required blocks and
    // functions related to the board hardware
    Board_Init();
    // Set the LED to the state of "On"
    Board_LED_Set(0, true);
#endif
#endif

    // TODO: insert code here
        Chip_SCTPWM_Init(SCT_PWM);
        Chip_SCTPWM_Stop(SCT_PWM);
        app_setup_pin();
        Chip_SCT_Config(SCT_PWM, SCT_CONFIG_16BIT_COUNTER);
    sct_fsm_init();

    Chip_SCTPWM_Start(SCT_PWM);

    // Force the counter to be placed into memory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just incrementing a counter
    while(1) {
        __WFI();
    }
    return 0 ;
}

四拍

/* Generated by fzmparser version 2.6 --- DO NOT EDIT! */

/* Uses following resources: */
/* 4 events, 0+0 states, 0 inputs, 4 outputs, 4+0 match regs, 0+0 capture regs */

#include "sct_fsm.h"
#if 1
#define MATACNT (2250)    // slowest
#else
#define MATACNT (4000)    // fastest
#endif

#define MATBCNT (MATACNT*2)
#define MATCCNT (MATACNT*3)
#define MATDCNT (MATACNT*4)

void sct_fsm_init (void)
{
        LPC_SCT0->CTRL_L |= 71 << 5;

        /* MATCH/CAPTURE registers */
        LPC_SCT0->REGMODE_L = 0x0000;         /* L: 4x MATCH, 0x CAPTURE, 12 unused */
        LPC_SCT0->MATCH[0].L = MATACNT;             /* MATA */
        LPC_SCT0->MATCHREL[0].L = MATACNT;
        LPC_SCT0->MATCH[1].L = MATBCNT;             /* MATB */
        LPC_SCT0->MATCHREL[1].L = MATBCNT;
        LPC_SCT0->MATCH[2].L = MATCCNT;             /* MATC */
        LPC_SCT0->MATCHREL[2].L = MATCCNT;
        LPC_SCT0->MATCH[3].L = MATDCNT;             /* MATD */
        LPC_SCT0->MATCHREL[3].L = MATDCNT;

/* OUTPUT registers */
LPC_SCT0->OUT[0].SET = 0x0000000E;        /* Output_pin_0 */
LPC_SCT0->OUT[0].CLR = 0x00000001;
LPC_SCT0->OUT[1].SET = 0x0000000D;        /* Output_pin_1 */
LPC_SCT0->OUT[1].CLR = 0x00000002;
LPC_SCT0->OUT[2].SET = 0x0000000B;        /* Output_pin_2 */
LPC_SCT0->OUT[2].CLR = 0x00000004;
LPC_SCT0->OUT[3].SET = 0x00000007;        /* Output_pin_3 */
LPC_SCT0->OUT[3].CLR = 0x00000008;
  /* Unused outputs must not be affected by any event */
LPC_SCT0->OUT[4].SET = 0;
LPC_SCT0->OUT[4].CLR = 0;
LPC_SCT0->OUT[5].SET = 0;
LPC_SCT0->OUT[5].CLR = 0;
LPC_SCT0->OUT[6].SET = 0;
LPC_SCT0->OUT[6].CLR = 0;
LPC_SCT0->OUT[7].SET = 0;
LPC_SCT0->OUT[7].CLR = 0;
LPC_SCT0->OUT[8].SET = 0;
LPC_SCT0->OUT[8].CLR = 0;
LPC_SCT0->OUT[9].SET = 0;
LPC_SCT0->OUT[9].CLR = 0;

/* Conflict resolution register */

/* EVENT registers */
LPC_SCT0->EVENT[0].CTRL = 0x00001000;     /* L: */
LPC_SCT0->EVENT[0].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1].CTRL = 0x00001001;     /* L: */
LPC_SCT0->EVENT[1].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2].CTRL = 0x00001002;     /* L: */
LPC_SCT0->EVENT[2].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3].CTRL = 0x00001003;     /* L: */
LPC_SCT0->EVENT[3].STATE = 0xFFFFFFFF;
  /* Unused events must not have any effect */
LPC_SCT0->EVENT[4].STATE = 0;
LPC_SCT0->EVENT[5].STATE = 0;
LPC_SCT0->EVENT[6].STATE = 0;
LPC_SCT0->EVENT[7].STATE = 0;
LPC_SCT0->EVENT[8].STATE = 0;
LPC_SCT0->EVENT[9].STATE = 0;
LPC_SCT0->EVENT[10].STATE = 0;
LPC_SCT0->EVENT[11].STATE = 0;
LPC_SCT0->EVENT[12].STATE = 0;
LPC_SCT0->EVENT[13].STATE = 0;
LPC_SCT0->EVENT[14].STATE = 0;
LPC_SCT0->EVENT[15].STATE = 0;

/* STATE registers */
LPC_SCT0->STATE_L = 0; /* implicit value */
LPC_SCT0->STATE_H = 0; /* implicit value */

/* state names assignment: */

/* CORE registers */
LPC_SCT0->START_L = 0x0000;
LPC_SCT0->STOP_L =  0x0000;
LPC_SCT0->HALT_L =  0x0000;
LPC_SCT0->LIMIT_L = 0x0008;
LPC_SCT0->START_H = 0x0000;
LPC_SCT0->STOP_H =  0x0000;
LPC_SCT0->HALT_H =  0x0000;
LPC_SCT0->LIMIT_H = 0x0000;
LPC_SCT0->EVEN =    0x00000000;
LPC_SCT0->DMA0REQUEST = 0x00000000;
LPC_SCT0->DMA1REQUEST = 0x00000000;

}

八拍

/* Generated by fzmparser version 2.6 --- DO NOT EDIT! */

/* Uses following resources: */
/* 8 events, 0+0 states, 0 inputs, 4 outputs, 8+0 match regs, 0+0 capture regs */

#include "sct_fsm.h"

#define BASECNT        1112
#define MATABCNT (BASECNT*2)
#define MATACNT (BASECNT*1)
#define MATBCCNT (BASECNT*4)
#define MATBCNT (BASECNT*3)
#define MATCCNT (BASECNT*5)
#define MATCDCNT (BASECNT*6)
#define MATDACNT (BASECNT*8)
#define MATDCNT (BASECNT*7)

void sct_fsm_init (void)
{
LPC_SCT0->CTRL_L |= 71 << 5;

/* MATCH/CAPTURE registers */
LPC_SCT0->REGMODE_L = 0x0000;         /* L: 8x MATCH, 0x CAPTURE, 8 unused */
LPC_SCT0->REGMODE_H = 0x0000;             /* H: 0x MATCH, 0x CAPTURE, 16 unused */
LPC_SCT0->MATCH[0].L = MATACNT;             /* MATA */
LPC_SCT0->MATCHREL[0].L = MATACNT;
LPC_SCT0->MATCH[1].L = MATABCNT;             /* MATAB */
LPC_SCT0->MATCHREL[1].L = MATABCNT;
LPC_SCT0->MATCH[2].L = MATBCNT;             /* MATB */
LPC_SCT0->MATCHREL[2].L = MATBCNT;
LPC_SCT0->MATCH[3].L = MATBCCNT;             /* MATBC */
LPC_SCT0->MATCHREL[3].L = MATBCCNT;
LPC_SCT0->MATCH[4].L = MATCCNT;             /* MATC */
LPC_SCT0->MATCHREL[4].L = MATCCNT;
LPC_SCT0->MATCH[5].L = MATCDCNT;             /* MATCD */
LPC_SCT0->MATCHREL[5].L = MATCDCNT;
LPC_SCT0->MATCH[6].L = MATDCNT;             /* MATD */
LPC_SCT0->MATCHREL[6].L = MATDCNT;
LPC_SCT0->MATCH[7].L = MATDACNT;             /* MATDA */
LPC_SCT0->MATCHREL[7].L = MATDACNT;

/* OUTPUT registers */
LPC_SCT0->OUT[0].SET = 0x0000007C;        /* Output_pin_0 */
LPC_SCT0->OUT[0].CLR = 0x00000083;
LPC_SCT0->OUT[1].SET = 0x000000F1;        /* Output_pin_1 */
LPC_SCT0->OUT[1].CLR = 0x0000000E;
LPC_SCT0->OUT[2].SET = 0x000000C7;        /* Output_pin_2 */
LPC_SCT0->OUT[2].CLR = 0x00000038;
LPC_SCT0->OUT[3].SET = 0x0000001F;        /* Output_pin_3 */
LPC_SCT0->OUT[3].CLR = 0x000000E0;
  /* Unused outputs must not be affected by any event */
LPC_SCT0->OUT[4].SET = 0;
LPC_SCT0->OUT[4].CLR = 0;
LPC_SCT0->OUT[5].SET = 0;
LPC_SCT0->OUT[5].CLR = 0;
LPC_SCT0->OUT[6].SET = 0;
LPC_SCT0->OUT[6].CLR = 0;
LPC_SCT0->OUT[7].SET = 0;
LPC_SCT0->OUT[7].CLR = 0;
LPC_SCT0->OUT[8].SET = 0;
LPC_SCT0->OUT[8].CLR = 0;
LPC_SCT0->OUT[9].SET = 0;
LPC_SCT0->OUT[9].CLR = 0;

/* Conflict resolution register */

/* EVENT registers */
LPC_SCT0->EVENT[0].CTRL = 0x00001000;     /* L: */
LPC_SCT0->EVENT[0].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1].CTRL = 0x00001001;     /* L: */
LPC_SCT0->EVENT[1].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2].CTRL = 0x00001002;     /* L: */
LPC_SCT0->EVENT[2].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3].CTRL = 0x00001003;     /* L: */
LPC_SCT0->EVENT[3].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4].CTRL = 0x00001004;     /* L: */
LPC_SCT0->EVENT[4].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5].CTRL = 0x00001005;     /* L: */
LPC_SCT0->EVENT[5].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6].CTRL = 0x00001006;     /* L: */
LPC_SCT0->EVENT[6].STATE = 0xFFFFFFFF;
LPC_SCT0->EVENT[7].CTRL = 0x00001007;     /* L: */
LPC_SCT0->EVENT[7].STATE = 0xFFFFFFFF;
  /* Unused events must not have any effect */
LPC_SCT0->EVENT[8].STATE = 0;
LPC_SCT0->EVENT[9].STATE = 0;
LPC_SCT0->EVENT[10].STATE = 0;
LPC_SCT0->EVENT[11].STATE = 0;
LPC_SCT0->EVENT[12].STATE = 0;
LPC_SCT0->EVENT[13].STATE = 0;
LPC_SCT0->EVENT[14].STATE = 0;
LPC_SCT0->EVENT[15].STATE = 0;

/* STATE registers */
LPC_SCT0->STATE_L = 0; /* implicit value */
LPC_SCT0->STATE_H = 0; /* implicit value */

/* state names assignment: */

/* CORE registers */
LPC_SCT0->START_L = 0x0000;
LPC_SCT0->STOP_L =  0x0000;
LPC_SCT0->HALT_L =  0x0000;
LPC_SCT0->LIMIT_L = 0x0080;
LPC_SCT0->START_H = 0x0000;
LPC_SCT0->STOP_H =  0x0000;
LPC_SCT0->HALT_H =  0x0000;
LPC_SCT0->LIMIT_H = 0x0000;
LPC_SCT0->EVEN =    0x00000000;
LPC_SCT0->DMA0REQUEST = 0x00000000;
LPC_SCT0->DMA1REQUEST = 0x00000000;

}

网友:
楼主, 我也想玩电机、小车之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