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用户3V和5V短路

楼主:
如何防止用户3V和5V短路?有一个学习套件的板子,提供给学生的,上面有3V供电和5V供电,供电是排针引出,这个是规定,如何防止用户用杜邦线把5V/3V接在一起呢,想过用单片机,但怎么实现保护呢,

网友:
单纯担心插错,最好不要修改电路,电源和地线不用杜邦线,把线改为定向插线,反了插不进去就行了
好多事情不一定要从电路上考虑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A:
如果是开关电源问题不大,如果LDO,一般不允许有灌电流,所以喜欢在LDO的输出和输入之间串入反向二极管。在3.3V的的输出端并联(3.6v稳压管串上限流电阻),应该就可以。

网友B:
单片机实现保护?是不是有点麻烦?做也可以,如果3V和5V短路,5V的电流会灌到3V里去,直接检测3V输出端的电流方向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关电源问题不大,如果LDO,一般不允许有灌电流,所以喜欢在LDO的输出和输入之间串入反向二极管。在 ...

串反向隔断二极管不行,还是被反灌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实现保护?是不是有点麻烦?做也可以,如果3V和5V短路,5V的电流会灌到3V里去,直接检测3V输出端的电 ...

怎么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反向隔断二极管不行,还是被反灌电流了.

在3.3V的的输出端并联(3.6v稳压管串上限流电阻),应该就可以。

网友D:
都经过肖特基二极管以后 再引到 输出上 。这样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经过肖特基二极管以后 再引到 输出上 。这样就不会短路了

能给个简单原理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