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大导体中两点之间电阻的计算方法

楼主:
如题,有一块很大导体平面,已知它的电阻率为p,上面任意两点的电阻应该怎么计算? 有没有什么公式?
也许我表达不清楚,就是假如知道海水的电阻率,如何计算大海中两点之间的电阻?

网友A:
这里有篇文章,估计楼主也看到了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2e7bbecfa1c7aa00b52acb00.html

网友B:
这属于数学物理方法(有些地方称数理方程)的内容。

你所说到的两个问题,边界条件并非相同。导体板是二维的,海水是三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数学物理方法(有些地方称数理方程)的内容。

你所说到的两个问题,边界条件并非相同。导体板是二维 ...

你说的很对,海水只是一个比喻(可能没有考虑到维度,不正确)。
如果是很薄,很大的,电阻均匀的导体,上面任意两点电阻的计算公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找了一些资料,好多试分析网状导体的分析方法,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差异,希望能帮忙详细分析一下(或给出相关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篇文章,估计楼主也看到了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2e7bbecfa1c7aa00b52acb00.html

看了这篇文章基本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