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ADC+DAC组合体验)

楼主:
                 开ADC检测模拟信号,得到相应的数字数据后,把它传给DAC输出,可能是晶振没跟上,才12M,频率

上了5KHz 之后就不行了,上图大伙感受下

32位的单片机、12位的AD、12M的晶振  一般场合是够用了的,不过想做高频模拟信号转数字的话就得另寻他法了

网友:
贴上程序

int main(void)
{
    uint32_t j=0,k=1;
    char     ucAdc_Str[60];

        ADC_Config adc_Config;
    ADC_Config *pAdc_config = &adc_Config;
    SystemCoreClockUpdate();

    GPIOInit();                                                 /* 时能GPIO时钟,关闭复位       */

    pAdc_config->adc_clock        = 36000000;                   /* 同步模式时钟36MHz            */
    pAdc_config->async_mode       = 0;                          /* 禁用异步模式                 */
    pAdc_config->tenbit_mode      = 0;                          /* 禁用10位模式                 */
    pAdc_config->lpwr_mode        = 0;                          /* 禁用省电模式                 */
    pAdc_config->input_sel        = 0;                          /* 要测量内部电压,选择完输入后 */
                                                                /* 要对30:31写入2               */

    pAdc_config->seqa             = 1;                          /* 选择SEQA                     */
    pAdc_config->seqa_channels    = (0x08 << 0);                   /* 使能通道1                    */
    pAdc_config->seqa_hwtrig      = 0;                          /* PIN触发                      */
    pAdc_config->seqa_trigger     = 0;                          /* 触发极性,上升沿             */
    pAdc_config->seqa_sync_bypass = 0;                          /* 使用同步模式                 */
    pAdc_config->seqa_single_step = 1;                          /* 使能触发/START启动           */
    pAdc_config->seqa_low_prio    = 0;                          /* SEQA优先于SEQB               */
    pAdc_config->seqa_int_mode    = 1;                          /* 开启中断                     */
    pAdc_config->seqa_seq_mode    = 1;                          /* ENTIRE_SEQ=1时mode必须是1    */

    ADCInit(LPC_ADC0, pAdc_config);                             /* ADC0初始化                   */
//         sequenceA
    LPC_SWM->PINENABLE0 |= (0x08UL<<0);                         /* 库函数中把ADC1都打开 连接P0.5*/
    LPC_SWM->PINENABLE0 &= ~(0x08UL<<0);                        /* 在开关矩阵只开ADC0_5         */
//                   // 0000 0000 0010

        DACInit( 0x01 );                                                    /* 每次DAC产生中断的时间        */
        LPC_DAC->VAL = (0x0 << 4) & 0x0000FFFF;

    while(1)
        {
        ADCRead(LPC_ADC0, pAdc_config, ADC0_SEQA);                                      // 3310
                LPC_DAC->VAL = (ADCValue[0][3] << 4) & 0x0000FFFF;
    }
}

程序的话,目前只懂怎么调用,具体的话就得等高手了

网友:
突然的,发现贴发错版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