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里触发AD采集

楼主:
我在定时器里触发AD采集,并把采集到的信息打印到串口上,但是最后串口输出的信息不对啊,只输出一个值

网友:
这是AD初始化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2);   //
                      ADCReferenceSet(ADC0_BASE, ADC_REF_INT  );//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3, ADC_TRIGGER_PROCESSOR, 1);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3, 0, ADC_CTL_CH17 | ADC_CTL_IE |
                                        ADC_CTL_END);        //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3);          //
               ADCIntClear(ADC0_BASE, 3);         //

网友:
这是TIMER1中断
void Timer1IntHandler(void)
{
         IntMasterDisable();  //关闭外部中断,不进行中断嵌套

         uint32_t ui32Status; //中断标志
         ui32Status = ROM_TimerIntStatus(TIMER1_BASE, true);

         ROM_TimerIntClear(TIMER1_BASE, ui32Status);//清除中断标志
         ROM_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ROM_SysCtlClockGet()*5);//重新装载定时器时间

     UARTprintf("Hello, Timer1 Interrupt \n");  //打印中断信息
     IntMasterEnable();  //开启外部中断

}

网友:
如果定时器触发的ADC采样已经实现了,分享下吧!救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