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jtag下载失败

楼主:
基本步骤都是按照教程上的,但测试的时候不能下载到板子里面。usb-blaster的灯先是红的然后点start的时候是蓝色的,但还是不能下载到板子里面。有没有人遇到同样问题,求教,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到92%的时候提示失败,换了一个BLAZER还是这样,用的是EPCS16,容量应该没问题的。。。等大神出面,说明这种烧写方式的要点

顺便问一下楼主,是否能说明一下你的主要管脚配置。

网友:
你们JTAG直接下载sof文件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