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SP430F1232生产BSL端口,读写其它430芯片代码

楼主:
如何写这样一个程序让MSP4301232     P3.4、P3.5、P3.6、P3.7充当RXD、TXD、RST、TEXT端口,用MSP430F1232生成的BSL端口读取一个430芯片代码片段复制写入到另外一个430芯片,关于P3.6、P3.7如何生成BSL时序(两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代码不知道如何写,求助给个代码 或建议!

网友:
对于芯片抄袭破解行为,我表示知道也不告诉你

网友:
不是破解 我是用于遥控器编码配对用的,遥控器是通过编码识别的,由于遥控器发射器经常损坏,通过复制遥控器芯片编码代码来配置新发射器的。

网友:
主要是BSL时序上升沿如何生成

网友:
上升沿如何生成........
管脚输出从0到1不就是上升沿了么。。。。。。

网友:
可是BSL握手程序一直打不开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