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求助】头文件自定义问题

楼主:
今天老师给了一个示例自定义程序,但是其中有很多疑问,麻烦各位知道的能解答下嘛,万分感谢!其中一开始是这么定义的

ram定义和rom定义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
#define rom_reg_adr     (00200h)      这里是定义的具体位置么?那为什么最下面又定义了一个0x200的变量,不就重了么?
;----------------------------------------
#define lcd_clr         (P4DIR)
#define lcd_rs          (020h)        这里的020h 是指的哪里的地址呢?
#define lcd_e           (080h)
#define lcd_sta         (P5IN)     这个是怎么定义的呢?
;----------------------------------------
/RAM标志*/
#define jp_zx_bz        0x8000  /*键盘执行标志*/
#define jp_ax_bz        0x4000  /*键盘按下标志*/
#define jp_tq_bz        0x2000  /*键盘抬起标志*/
#define jp2_ax_bz       0x1000  /*键盘显示程序中按下数据输入键*/
;----------
#define dljz_bz         0x0800  /*电流校准标志*/
;----------
#define ss_dw_bz        0x0400  /*瞬时流量单位标志*/
#define dis_hl_bz       0x0200  /*显示上下行标志*/
;----------------------------------------
/ROM标志*/
#define tmp_in_bz       0x08    /*温度输入选择*/
#define prs_in_bz       0x04    /*压力输入选择*/
#define dsy_in_bz       0x02    /*密度输入选择*/

网友:
很明显是楼主C语言基础还没打好,这根本没涉及到什么RAM和ROM,仅仅是几个宏定义,几个常数而已,就是几个值,不是什么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