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语言写一个三角波程序

楼主:
我的FPGA芯片时钟频率为50Mhz,我想用VHDL写一个三角波程序,可是无奈水平不够,哪位朋友有三角波程序,求助

网友A:
用DDS吧,很简单的,你的问题描述也太简单了,好歹给出点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DS吧,很简单的,你的问题描述也太简单了,好歹给出点参数。

网友B:
FPGA是数字电路器件,本身出不了三角波。要输出三角波至少要有个D/A转换才行——D/A转换器,或可用PWM方式做简易D/A。
至于写法,或一个计数器就结:从低变高,再从高变到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是数字电路器件,本身出不了三角波。要输出三角波至少要有个D/A转换才行——D/A转换器,或可用PWM方式 ...

恩恩,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