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答!!关于dsp28027的ecap的捕捉

楼主:
dsp28027的ecap是只能捕捉到定值而不能捕捉动态的值?

网友A:
能不能把问题具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问题具体一点

就是ECAP能捕捉的到不变动的pwm波的占空比和周期,我现在想把pwm波设置成占空比从0一直加到100 在从100减到0。但这时候ECAP是不是也能捕捉的到PWM波的占空比和周期?是ECAP捕捉需要的时间太长还是,不能捕捉变动的值? PWM加到100 大概要1S,减到0也是1s.

网友:
应该是可以捕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