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样片】+ 教您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芯片

楼主:
首先,先晒一下本次申请的样品,从申请,发货到收货只用了3天时间,这就是效率啊。

这次我选择TI的汽车报警系统设计套件,正好与工作相关,可以参考借鉴。

下图为MSP430F2232单片机特写。

在TI官网查找你需要的器件,点击样品申请,将其添加至购物车(前提是你在官网注册了,注册是最好用公司邮箱或者学校邮箱),如下图所示。

选择好应用领域,由于欧美对中国武器禁运,你懂的。。。点击样品索取,下一步继续个人填写信息。

选择发货地址,你也可以选择地址簿的地址(如果你之前申请过的话)

核对你填写的发货地址,终端客户,申请人信息是否正确,正确无误后即可申请订购,

最后生成订单信息。我有个问题,既然有了订单号,为什么在官网上查不到以往的订单信息呢,也就是查不到以前申请过了什么器件

到此完成了我本次样品申请的全过程。

************************************************************************************************************

下面来说说如何在众多器件当中选择一款合适的器件。以AD模数转换器为例,如下图所示,你可以根据需要在左边的产品结构树中选择,如果你不知道AD所属类型,则可以在右边的快速搜索栏中选择,点击红点框进入相应的产品目录。

下面进入到更详细的产品搜索目录,你可以根据产品功耗(power consumption)、估价(approx.price)、输入通道数(input channels)、接口类型(interface)、封装(package group)、工作温度范围(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等参数进行选择,这里不再赘述。

选择样片与购买,点击获取免费样片即可添加至购物车。如果无免费样片申请,你可电话代理商咨询产品相关信息。在产品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如果是出口欧美的产品,可能环保指标更高,这就要求你的产品铅含量不能过高,这是你可选择无铅器件

TI还为广大用户提供了许多参考设计,让用户缩短开发周期。你可根据参考设计查看应用手册和用户指南,进行器件选型,这样能更快的找到合适的器件。

好啦,就先说到这,希望对各位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A:
咿,还可以免费申请样片啊   这个好啊   需要什么条件吗?我新手,开始对电子电路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咿,还可以免费申请样片啊   这个好啊   需要什么条件吗?我新手,开始对电子电路感兴趣

呵呵,可以的,电子类公司或者学生都可以申请吧,官网注册时最好用公司邮箱或者学校邮箱。不过对器件种类和数量有限制的,并不是什么器件都可申请。如果量大或者有特殊需求,最好还是联系代理商。

网友:
受教了,,,你不说我都忘记了还有这种方法可以选择合适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