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不同时钟怎么选择时钟源?

楼主:
在MSP430中时钟源有低频振荡器,高频振荡器和数控振荡器,时钟有主时钟,子系统时钟,和辅助系统时钟,怎么配置时钟才能选择我所需要的时钟源啊?

网友A:
你所说的前三个是时钟源,后三个是时钟系统。建议好好看看RM里面关于时钟的这一章,弄清楚各个时钟的关系和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前三个是时钟源,后三个是时钟系统。建议好好看看RM里面关于时钟的这一章,弄清楚各个时钟的关系和 ...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要把主时钟的时钟源选择高频振荡器,是不是只在FLL_CTL1寄存器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要把主时钟的时钟源选择高频振荡器,是不是只在FLL_CTL1寄存器里设置就行了

这个需要看你使用的什么MCU,我用的430里面没有这个寄存器。

网友C:
这个可以在相关寄存器里面设置,比如你设置定时器A的时钟,你先MCLK主时钟设置了高频的,然后在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TACTL中设置TASSEL选择MCLK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在相关寄存器里面设置,比如你设置定时器A的时钟,你先MCLK主时钟设置了高频的,然后在定时器的控 ...

其实我就是不知道在哪把主时钟设置成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是不知道在哪把主时钟设置成高频。。。。

设置时钟两个控制器,DCOCTL中的DCO,和BCSCTL1中的R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