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收中断程序能接收到数据吗?

楼主:
我编程的意图是想把AT指令发给GSM模块,然后GSM模块回复"OK"或"ERROR",我想在发完指令之后把GSM回复的存放在寄存器中,大家看看这个接收中断能不能接收到回复数据?

这个是发送AT的程序:

这个是接收中断程序:

这个到底能不能接收啊?接收中断程序是接收到数据自动调用进入的吗?我单步调试的时候都没跳进去过。。。。。。。。。。。

网友A:
你要把初始化做好,开中断才行。参考官方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初始化做好,开中断才行。参考官方例程

前面AD采样初始化都做好了,中断都允许了,没有贴上来,这个中断能不能起作用?

  WDTCTL=WDTPW+WDTHOLD;
  P3DIR=0x07
  P4DIR=0xFF;//液晶的数据口
  P6SEL|=0x03;//P6.0(溶氧) P6.1(水温)选择外围模块,模拟信号输入
  ADC12CTL0=ADC12ON+SHT0_15+MSC;//打开内核,采样时间1024分频,仅SHI信号首次触发-->(单,多)
  ADC12CTL1=SHP+CONSEQ_3+ADC12DIV_7;//SAMPCON信号来自采样定时器,序列多次,时钟8分频(默认选择ADC12MEM0)
  ADC12MCTL0=INCH_0;//选择A0(P6.0)模拟信号输入
  ADC12MCTL1=INCH_1+EOS;//选择A1(P6.1)模拟信号输入,且为最后一个
  ADC12IE=0x02;//允许A1中断ADC12IFG.1
  ADC12CTL0|=ENC;//允许
  ADC12CTL0|=ADC12SC;//开始

网友:
为什么又说到ADC去了?是说你串口中断初始化使能作好了没有
另外串口有信号进来吗?示波器看一下,或者手动制造些高低变化也能收到乱码,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