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核解压和编译问题

楼主:
    如题,请问老大,我用光盘里提供的内核压缩文件,手册上说的是.tar.xz文件,可是,,,,光盘中只有.tar文件啊,我现在在Linux下解压根本不行,在windows下解压,编译过程中出现了好多选择项,求解,,,,,,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解压和编译都不行,

网友:
要在linux解压,解压的时候用xz压缩格式,命令如下:
tar -xJf  HELPER2416-KERNEL3.2-V110.tar
这个是我的错,文件名搞错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老大,终于能解压了,但是按手册上编译过程中出现了好多选项啊,这个问题我反映过好多次了,并不是直接make一下就全自动的运行了,然后我一路回册,最终就出现了错误,选项的出现如上图所示,难道就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在menuconfig 的时候,命令如下: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menuconfig

make的时候如下命令: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zImage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menuconfig 的时候,命令如下: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menuconfig

目前内核正在编译中,,,,,,如果我直接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zImage  就不行,而在menuconfig 时按你的来,加上arch和cross_compile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啊,内核编译不太行,就老大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内核正在编译中,,,,,,如果我直接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zImage  就不行, ...

因为默认不加ARCH和CROSS_COMPILEE的话,就会是当前平台。
有的厂家做了一个.cross_compile的脚本,就可以自动搜索当前目录下的这个脚本文件,具体有点记不清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默认不加ARCH和CROSS_COMPILEE的话,就会是当前平台。
有的厂家做了一个.cross_compile的脚本,就可 ...

我用过TQ和友善之臂的板子,他们的做法是弄了个配置好的文件,我只需要cp  XXXX_config   .config之后,直接make menuconfig就好了,然后,直接make就好了,以后记着了,要加参数的。。

网友C:
看的迷迷糊糊,我现在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zImage也出问题,纯新手,我看看试试哪个men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内核正在编译中,,,,,,如果我直接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zImage  就不行, ...

如果打上官方后续发布的补丁,好像是可以直接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zImage  的

我记得我之前这么弄是成功了的

网友:
这个简单
vim Makefile
把 197行的
ARCH       ?= $(SUBARCH)
CROSS_COMPILE  ?= $(CONFIG_CROSS_COMPILE:"%"=%)
改成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就可以了 以后直接用make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的迷迷糊糊,我现在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zImage也出问题,纯新手,我看看试试哪个men ...

你得把错误发上来,我才能帮你分析,你那个命令行是正确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错误发上来,我才能帮你分析,你那个命令行是正确的

这里已经解决,呵呵,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编译内核了,要进入试例子的阶段,但工作这段时间太忙了, 这个节奏我感觉我得忙到年底,等一有空时间就开始玩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