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_移植mysql_欢迎测试

楼主:
移植了一下mysql,相比之下比sqlite要大众一点关键是搞nodejs会用到,web什么的还是mysql主流,当然对于很多嵌入式应用sqlite足够了。

这个移植有点花时间,搞了大半天加上半个晚上,才弄好了。上传移植后的文件给大家玩,能做很多事情,比如和qt程序一起使用包含库和头文件就好了,直接用。

核心移植部分说明:
5)交叉编译MYSQL
        1.1)配置configure
                # ./configure --host=arm-linux –-enable-static --with-named-curses-libs=/home/develop/helper2416/mysql/ncurses-5.6/ncurses-install/lib/libncurses.a
                        --prefix=/usr/local/mysql --without-debug --without-docs --without-man --without-bench --with-charset=gb2312 --with-extra-charsets=ascii,latin1,utf8
        这里注意libncurses.a库的安装目录,交叉编译的MYSQL也安装到了/usr/local/mysql,这个是因为我在编译PC版本的MYSQL时只是使用了make并没有make install.
        如果你也需要使用ubuntu下面的MYSQL,并且当时使用了make install,这里就需要注意目录问题.

        1.2)定义STACK_DIRECTION
                # vim sql/sql_parse.cc
        在大约5432行添加
                #define STACK_DIRECTION                 1

        1.3)直接开始运行make编译源代码
                # make
        出现错误: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xxx'
                ./gen_lex_hash > lex_hash.h-t  /bin/sh:
                ./gen_lex_hash: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这个时候就需要将刚才我们编译好的PC版本的$MYSQL-PC\sql\目录下面的gen_lex_hash,然后cp到现在交叉编译时对应的$MYSQL-ARM\sql\目录覆盖即可.
        注意,覆盖完成后不要急于make,这时输入如下命令:
                # touch –m sql/gen_lex_hash
                # make
        上面的命令是改变gen_lex_hash的最后修改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编译器gen_lex_hash已经是最新的了,不要重新生成它.
        否则编译器检查gen_lex_hash和它的依赖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会发现gen_lex_hash比它的依赖文件更旧,就会重新交叉编译生成它,这样不管我们做几次覆盖的工作错误都还会再现.

        1.4)提示错误
                # vim Makefile
        屏蔽如下内容:
                do_abi_check:
                #        set -ex; \
                #        for file in $(abi_headers); do \
                #                 arm-linux-gcc -E -nostdinc -dI -DMYSQL_ABI_CHECK \
                #                          -I$(top_srcdir)/include \
                #                          -I$(top_srcdir)/include/mysql \
                #                          -I$(top_srcdir)/sql \
                #                          -I$(top_builddir)/include \
                #                          -I$(top_builddir)/include/mysql \
                #                          -I$(top_builddir)/sql \
                #                                         $file 2>/dev/null | \
                #                          /bin/sed -e '/^# /d' \
                #                                    -e '/^[         ]*$/d' \
                #                                    -e '/^#pragma GCC set_debug_pwd/d' \
                #                                    -e '/^#ident/d' > \
                #                                               $(top_builddir)/abi_check.out; \
                #                          /usr/bin/diff -w $file.pp $(top_builddir)/abi_check.out; \
                #                          /bin/rm $(top_builddir)/abi_check.out; \
                #        done
        1.5)最后执行安装命令即可,权限问题需要使用sudo
                # sudo make install
        注意由于需要使用arm-linux-rainlib命令,所以需要使用export PATH='$PATH:/cross_compile_path'

来看一下移植后运行的东西吧

版本测试:

启动mysql

运行mysql

mysql-help

mysql简单测试

说说配置吧,这个对新手来说也有点复杂,关键是要搞清楚调理性

一、准备工作
1、拷贝交叉编译好的文件夹到板子上对应的路径下,/usr/local/mysql目录下的bin/+libexec/+share/
2、修改相关执行文件的权限
3、将lib相关的库拷贝到板子中的lib目录下,注意只要个别,不需要全部。

二、ARM配置
1、将/usr/local/mysql/share/mysql/mysql.server拷贝到/etc/init.d/mysql.server
# cp /usr/local/mysql/share/mysql/mysql.server /etc/init.d/mysql.server

2、添加配置文件
# vi /etc/my.conf

[mysqld]
datadir=/usr/local/mysql/mysql_data
socket=/tmp/mysql.sock

user=root
#Default to using old password format for compatibility with mysql 3.x

#clients (those using the mysqlclient10 compatibility package).

old_passwords=1

[mysqld_safe]
log-error=/var/log/mysqld.log
pid-file=/var/lib/mysql/camelshoko.pid

3、版本测试
# mysql -V
mysql  Ver 14.14 Distrib 5.1.51, for unknown-linux-gnu (arm) using  EditLine wrapper

4、安装数据库
# mysql_install_db -u root --force

Installing MySQL system tables...
OK
Filling help tables...
OK

To start mysqld at boot time you have to copy
support-files/mysql.server to the right place for your system

PLEASE REMEMBER TO SET A PASSWORD FOR THE MySQL root USER !
To do so, start the server, then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usr/local/mysql/bin/mysqladmin -u root password 'new-password'
/usr/local/mysql/bin/mysqladmin -u root -h localhost password 'new-password'

Alternatively you can run:
/usr/local/mysql/bin/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

which will also give you the option of removing the test
databases and anonymous user created by default.  This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production servers.

See the manual for more instructions.

You can start the MySQL daemon with:
cd /usr/local/mysql ; /usr/local/mysql/bin/mysqld_safe &

You can test the MySQL daemon with mysql-test-run.pl
cd /usr/local/mysql/mysql-test ; perl mysql-test-run.pl

Please report any problems with the /usr/local/mysql/bin/mysqlbug script!

5、启动MySQL服务
# /etc/init.d/mysql.server start
Starting MySQL.. SUCCESS!

6、MySQL测试
# mysql
Welcome to the MySQL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Your MySQL connection id is 1
Server version: 5.1.51 Source distribution

Copyright (c) 2000, 2010,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come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This is free software,
and you are welcome to modify and redistribute it under the GPL v2 license

No entry for terminal type "vt100";
using dumb terminal settings.
Type 'help;' or '\h' for help. Type '\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mysql>

后面会分享如何用nodejs+mysql搭建自己的家庭网关,节点暂时确定使用wifi+fr5969,我的板子也有移植了wifi了,可以直接交互数据。

网友:
厉害!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响应陈大号召来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