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UDP socket调试工具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打开后选中TCP SERVER后点击创建,输入端口号后出来红线圈起来的一个IP和端口,这个IP是怎么产生的?代表什么?

网友:
如果是服务器的ip那一般是静态分配的,如果是客户端的可能是静态指定或者动态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