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求解释啊,,,,

楼主:
最近在看TM4C1294的uip以太网例程...例程enet_uIP里面有着一段读本机MAC地址到数组有点疑问,,

红色部分,,,读user register0,1
我找了半天手册和程序,都没找到这user register和MAC地址有啥子关系啊,啥时候就存储了MAC地址了啊

//
    // Read the MAC address from the user registers.
    //
    ROM_FlashUserGet(&ui32User0, &ui32User1);

    //
    // Convert the 24/24 split MAC address from NV ram into a 32/16 split MAC
    // address needed to program the hardware registers, then program the MAC
    // address into the Ethernet Controller registers.
    //
    sTempAddr.addr[0] = ((ui32User0 >> 0) & 0xff);
    sTempAddr.addr[1] = ((ui32User0 >> 8) & 0xff);
    sTempAddr.addr[2] = ((ui32User0 >> 16) & 0xff);
    sTempAddr.addr[3] = ((ui32User1 >> 0) & 0xff);
    sTempAddr.addr[4] = ((ui32User1 >> 8) & 0xff);
    sTempAddr.addr[5] = ((ui32User1 >> 16) & 0xff);

网友:
这个Mac地址是要用工具软件单独写入这两个寄存器的。mac地址要有统一组织来分配,每个设备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址,所以不会让你在程序里随便填

网友:
这个系类的MCU应该是有两个用户FLASH寄存器的区域,以前可以用过 LM FLASH PROGRAMER 来进行修改,应该也可以通过 API 函数来修改里边的内容,实际上可理解为是类似 EEPROM 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