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的STACK_PROFILE_ID(网络拓扑与网络运行模式)

楼主:
发个帖子,以免自己以后再找关于STACK_PROFILE_ID的时候大费周折
1.  .h其中网络运作模式有mesh,star,tree三种,分别由“ZIGBEEPRO_PROFILE,  HOME_CONTROLS,GENERIC_STAR, NETWORK_SPECIFIC中配置(这四种即官方定义的四种STACK_PROFILE_ID“真值”)
2.  当然,补充下,其中四种标配中,默认为商业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ZIGBEEPRO_PROFILE和HOME_CONTROLS(如果ZIGBEEPRO被定义则选前者负责为后者,所以...家用版的后两个标配需要修改代码才能被启用
3.  最后,不同的配置下,会决定几个很重要的z-栈的网络参数,其中包括 网络最大深度Lm,父节点拥有子节数最大数目Cm,父节点拥有路由子节点最大数Rm
(一句话摘自.c : change this if using a different stack profile...)

  • )

文件名

文件名

STACK_PROFILE_ID定义选项

STACK_PROFILE_ID定义选项

官方配置四种

官方配置四种

.c中的Lm,Cm和Rm

.c中的Lm,Cm和Rm

网友:
路由器个数和终端节点个数设定,通过wk_globals.c 中的下面代码来实现。
    byte CskipRtrs[MAX_NODE_DEPTH+1] = {6,6,6,6,6,0};
    byte CskipChldrn[MAX_NODE_DEPTH+1] = {20,20,20,20,20,0};
在这里CskipRtrs[MAX_NODE_DEPTH+1] = {5,0};是通过一个数组的方式来定义的,元素0 表示在路由0 级的时候最多挂载的路由器节点个数,元素1,表示在路由1 级中最多挂载的的路由器节点个数。这
里我们定义了在0 级(协调器直接通讯)最多挂载5 个路由器,第一级不挂载。
(此处引用 阿元198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287230100ek8u.html

网友:
不错,期待分享更多笔记

网友:
能帮忙看一下我刚发的问题贴:广播和功耗模式。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