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主频问题

楼主:
大虾们,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169,为什么我将MCLK设置为默认模式时,主频不是800khz~1MHZ,而是奇葩的150KHZ左右。并且看了说明书之后,将DCOCTL,BCSCTL1,BCSCTL2重新配置了一遍还是没有效果。求解???????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时钟设置函数:
//时钟初始化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qq;
  WDTCTL= WDTPW + WDTHOLD ; // 关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速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Clear oscFault fla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qq=0xff;qq>0;qq--);
  }while((IFG1&OFIFG));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2;          //MCLK=XT2
  //BCSCTL2 |= DIVM_0;        //控制MCLK不分频,默认

  BCSCTL2 |= SELS;            //SMCLK=XT2
  //BCSCTL2 |= DIVS_0;        //控制SMCLK不分频,默认
}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时钟设置函数:

谢谢,但是貌似还是不行,主频差了4倍左右,2MHZ左右,开发板上XT2是8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貌似还是不行,主频差了4倍左右,2MHZ左右,开发板上XT2是8M的。。。。。。

不知道您的主频是如何测量的,是在MCLK的时钟输出引脚上测量的吗?

网友D:
配置成ACLK试试正不正常,,或者换颗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置成ACLK试试正不正常,,或者换颗芯片试试

ACLK默认配置32765HZ,没问题。换壳芯片就蛋疼了,因为我用的是开发板,5555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您的主频是如何测量的,是在MCLK的时钟输出引脚上测量的吗?

因为没有示波器,就用简单的FOR循环计时点亮LED,用DCO做主频时,需要设成150×1000才是延时一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有示波器,就用简单的FOR循环计时点亮LED,用DCO做主频时,需要设成150×1000才是延时一秒左右

你这种测法简直让人无语。主频不是这么测的。一个循环需要多少条指令,多少个周期你不知道吧!

网友:
的确不是这么测的,好好整理下问题 可以直接用MCLK配置成定时器时钟,定个1s试试

网友:
首先,for循环一个周期有多条指令,其次,每条指令执行周期不是一个机器周期。这么测出来的必然不对!